研华工控机
用pcl-818ls采集信号

楼主(2006-07-18):
请教:
我用pcl-818ls采集电压信号,信号频率4kHz;
我用labview编程,如果用软件触发,怎么设置采样频率,另外我用adDMA例子,发生错误,该卡支持DMA吗?
我目前用延时方法采集,可是好像失真特别明显,用示波器也看过了.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请前辈们多多指点.
先谢谢

网友A:
软件触发,不能设置采样频率。因为是触发一次,进行一次采集。
支持AD-DMA。不过4KHZ用AD-INT就可以,此时可以设置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