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电脑为什么会使漏电开关开跳闸

楼主(2006-07-18):
我有一朋友家无故的漏电开关跳闸,几次过去把开关合上就好了.有的时候人睡了还跳不知是什么原因,把所有电器设备的插座一个一个的插上,没什么问题,又过了几天问题又来了,拿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检测,发现电脑有漏现象,把面板打开把接地拆了,就没有跳了,用理论分析,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电脑的漏电电流已经超过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的原故,假如你把面板上的地\线拆掉后.电脑所产生的漏电电流不经地线漏走.因此漏电开关的零序线圈所感应到的零火线的电流是平衡的,所以不动作.但是该面板上所使用的用电气如果漏电电流过大的话就会有危险.建议老兄把电脑换个合格的电源上去.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B:
电脑电源由于考虑到消除干扰和杂波的影响,一般都有对地的滤波电容存在,也就是说,在220V到地接有电容。如果电脑不接地的话,用电笔测量外壳100%会亮,手模外壳有麻手感觉,所以必须接地。这解释了为什么漏电开关会跳的问题。
所谓合格的电源,我想是指电脑接地电容通过的电流小于漏电开关的灵敏度吧。电脑的漏电客观存在,问题是与漏电开关怎么找到一个结合点。。

网友C:
电脑漏电开关跳,很正常吗?有啥壳讨论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很多电脑才使漏电开关跳闸的,我们公司有两个漏电开关下面带电脑办公用,灵敏度都是30毫安,带十多个电脑的那个开关正常工作,带二十个的那个开关就老是跳闸,最后只好换成空开, 也建议老兄把电脑的电源换掉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的指教,让我受益非浅,认识诸位是我的荣幸.是电脑的问题吗?电脑的质量不好是吗?

网友E:
不是电脑的问题,是电脑里电源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很多电脑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不是问题了,所以……电脑没问题,电脑的质量也就可以认为没问题,如果你还是认为电脑的电源有问题,你就找电脑的经销商换一个应该没有问题的电源,如果不存在漏电的问题了,那就证明你现在用的电源真的有问题,换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悟空,你明白了吗????哈哈

网友F:
哪位高僧说了一大堆的理论啊!
受益非浅啊!

网友G:
电脑应该用三眼插座的吧?

网友H:
呵呵,以前为这个问题换了好几个漏电开关,到最后实在没辙了把漏电开关的漏电保护器给卸了.

网友I:
把地线去了,电流无法入地,所以不跳闸了,电脑有问题,这台电脑应检查一下,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