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的漏阻值

楼主(2006-07-18):
请问电机最小的漏电阻值要多少能用(不带漏电保护的情况下)

网友A:
50M欧以上

网友B:
对地绝缘电阻:380V电机用500V兆欧表测在0.88M 以上即可使用,实际中我们大于0.5M以上就使用了,如果电阻太小可用热空气吹或者白炽灯干燥。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D:
同意蒙毅说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蒙毅在 2006-7-19 13:58:00 发表的内容:
对地绝缘电阻:380V电机用500V兆欧表测在0.88M 以上即可使用,实际中我们大于0.5M以上就使用了,如果电…
--------------------------------------------------------------------------------------------
正确,支持。

网友F:
其实我们在测试的时间 对比较大功率的电机用兆欧表测试。
像一些小功率的除非特殊情况(像刚维修回来的、刚买的、可能判断有问题的)用兆欧表测,不然一般用万用表测就足够了。

网友G:
:
对地绝缘电阻:380V电机用500V兆欧表测在0.88M 以上即可使用,实际中我们大于0.5M以上就使用了,如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