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模拟信号转MODBUS\RTU

楼主(2006-07-18):
公司给我一个课题,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不操作客户变频器人机界面的情况下从不同个数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取出电压(0-500VAC),电流(0-400Amps),频率(0-120Hz),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而我们的设备只能支持或者接收RS485信号,所以我们必须提供一个从模拟量转换到ModBus\RTU的接口;首先,能否告知,如何实现对上述参数的模拟量输出,其次,使用什么样的设备来实现模拟数据到MODBUS\RTU得转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大标,所以,如果有合理的解释和方案,这将不仅仅是买一个设备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希望,首先讨论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更加重要!非常感谢,如果您有建议,请回信fwang7@163.com,谢谢。关于设备的购买问题,我到时将有权选择任何方案中最有帮助的。

网友A:
请联系我们,用STC-203实现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三相不平衡电流、频率等交流信号的采集,电压直接接入,电流经电流互感器变换成0-5A接入,采集的信号频率最高能达到400HZ,可作为变频器输出端的测量。

有兴趣请致电北京易控微网科技,010-68703353 夏先生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网友A:
STC-203性能:

工业级高品质电力参数采集模块,具有较高的搞干扰性能,适应交流1140V以下电压等级的测量,精度高,工作温度范围广,更适合于户外严劣的环境应用。

测量三相(或三路)电压、三相(或三路)电流、三相(或三路)有功功率、三相(或三路)无功功率、三相总有功功率、三相总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数、积分电度、零序电流等,数据刷新速度快,电压、电流、功率精度0.5%。
2路直流模拟量输入(0-20mA或0-5V),可接各种变送器输出
一路隔离的485, 一路232, MODBUS RTU通讯协议
贴片安装,无外部总线,较高的EMC性能
工作温度:-40℃到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