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6-07-19):
     充电器在将电池充满电以后,要自动切断电路,请问都有那些方法那?

     新手问题,希望赐教啊

楼主:
           大家帮忙啊  拜托

楼主:
用电压比较器比较电池电压,输出到继电器控制电路可不可以

网友A: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二极管,当电池电压和充点电压相等(差不多)时,截止,系统检测输出浮充电压

楼主:
下面引用由护花使者在 2006-7-19 10:55:00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二极管,当电池电压和充点电压相等(差不多)时,截止,系统检测输出浮充电压
--------------------------------------------------------------------------------------------
         能说得清楚一些吗?谢谢

网友A:
自动切断的话,有很多种的方法,其中要涉及到软件,设置一个均充时间就可以了,硬件的话,相对来说要复杂些

楼主:
要用硬件实现 简单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网友A:
用硬件的话,可以设置一个比较回路,这就要看电池充满后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从电路中取一个电压过来和电池比较,还是用一般的二极管和三极管都可以,管子截止不就可以自动切断了,但是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