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难但很实用的节能问题征集大家方案

楼主(2006-07-19):
在锂电池生产厂家,出厂前必须对电池进行充放电(N个同时进行),放电过程是利用电阻消耗能量,产生大量热量,既浪费了电池的能量,又加重了中央空调的负荷,造成能源的双重损失,如果年产上千万颗电池,这部分能量就不可小看了。请大家献计献策,怎么利用电池放电的这部分能量。

网友A:
对,值得好好研究研究的。

网友B:
是个很好的题目,

网友C:
可不可以像蓄电池一样利用?

网友D:
放电时间有多长啊

网友E:
麻烦您把情况说清楚些
每个电池的电压,容量(安时数),每天多少个?
1。最简单的办法
   连一节电热丝,放到水里,加热水,洗澡
   几十个串联接两个金属板也能加热水
2。用一个升压电路将电压升高后给其他电池充电
   也可以十个串联后给九个充电
3。几十个上百个串联,接直流电机拖动空调机

楼主:
to电工学徒:
你的第2个方安值得研究!有一定的可行性。

网友F:
楼上的 如果实际应用通过了 要记得把方案拿出来与我们分享哦

网友G:
我认为应该让放电的电池给一个大电瓶充电,这个大电瓶带一个逆变器,变成220V,再应用比较好。这个大电瓶(比较便宜的,铅酸等)起一个稳压和电能缓冲的作用,在使用这部份电时比较稳定。

网友E:
老小伙:
我认为应该让放电的电池给一个大电瓶充电,这个大电瓶带一个逆变器,变成220V,再应用比较好。这个大电瓶(比较便宜的,铅酸等)起一个稳压和电能缓冲的作用,在使用这部份电时比较稳定。

老小伙的方案比较可行

还有一个办法
你们与电镀厂(或电解厂)联营,卖直流电给他们,
他们能省钱!
你们能赚钱!
何乐而不为?

开玩笑的

网友H:
我觉得厂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厂家我想应该是将正在放电的电池的电能给需要充电的电池充电,这样就不会浪费了,不就节能了吗

网友I:
DZF系列节能型(能量回馈型)电子负载系列表:

型号
 电压范围

DC V
 电流范围

 额定功率KW
 备注

DZF 15
 0-400V
 0-15

DZF 30/180
 0-180V
 0-30
 5.4

DZF 30
 0-400V
 0-30

DZF60
 0-400V
 0-60

DZF 125
 0-400V
 0-125

DZF 210
 0-400V
 0-210

DZF 280
 0-400V
 0-280

DZF 400
 0-400V
 0-400

DZF 600
 0-400V
 0-600

DZF 850
 0-400V
 0-800

DZF 1200
 0-400V
 0-1200

DZF 2000
 0-400V
 0-2000

DZF 4000

 0-4000

其他电压等级(600V,720V,870V)  需要在交流电源测增加相应的电源变压器,因此需要用户提供其初级电压及环境等要求再另行报价和定制.当然假若用户需要其他等级的电压和电流的电子负载,我们也可以为用户定制.

四、应用范围;
    AC/DC、DC/DC、电源的测试和老化:各种开关电源,通信/电力用高频开关电源模块;

    各种工业用大中型整流器等;

    UPS电源等交流电源设备的试验和老化(采用DZF-F型);

    各种蓄电池阻的充放电(包括潜艇用高压大容量蓄电池组);

    各种直流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变频机组等的试验;各种变频器的老化和试验.

    各种电工产品(例如漏电保护器等)的试验  和老化;

    其他应用:如汽车线束通电试验等.

    各种交流 直流 开关电源生产厂家;蓄电池生产厂家;发电机组生产厂家;变频器生产和修理厂家,电工产品生产厂家;    银行、证卷公司、电信部门、铁路、通讯部门、发电厂、供电局等电源机房。

五、应用实例:
1. 开关电源老化:
   以48V/50A 程控交换机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老化烤机为例,其均充输出电压为56伏,输出电流50安,使用400V 的DZF-60能量反馈电子负载,7台串联后进行老化(当然也可以7个电源为一组并联老化). 如果接纯电阻负载进行老化烤机,实际消耗功率应为56×50×7=19.6KW,此19.6KW电功率将全部在纯电阻负载上发热消耗掉。如果采用DZF电子负载,80%的能量可反馈至负载输入端,实际消耗电能仅19.6×0.2=3.92KW,可节约用电19.6-3.92=15.68KW。由于省去了几十千瓦的电阻性发热元件,故可大大改善老化烤机场合的周边环境,并可节约基建费用,同时又节约了电费开支,降低了运行维护成本,故是一种理想的电子负载。
2. 小功率开关电源模块老化:
   其输出功率在十瓦至几百瓦左右,今以12V/2A 高频电源模块的老化烤机为例,采用400伏的DZF-210系列电子负载,每一路可串接12V/2A模块33台,输出电压396伏,最多可接105路,共210A,以上一次烤机可接105×13=1365台12V / 2A的电源模块。1365台小电源如果接纯电阻负载,消耗功率应为1365台×24瓦=32.76千瓦,此电能全部发热浪费掉。接能量DZF电子负载后,80%能量反馈至输入端,实际消耗电能仅6.552千瓦,节约用电可达26.2千瓦,而且可以省去大量繁琐的小阻值电阻负载的配置,节约了工作场地,不再有发热元件,更重要的是操作工作也大大简化方便了.
3. 蓄电池组放电能量的回收和充电:
   我们以220V/300A的蓄电池组为例,蓄电池组的放电电压,最高为264伏,放电电压下降到198伏时终止,在这期间放电电流应始终恒定为30安不变(十分之一放电率),(也可以手动调节所需的放电电流)。电压由264伏开始放电,当电压下降到198伏时,自动停机,在这期间电流一直为30A不变。在上述放电期间,蓄电池组最大放电能量为264×30A=7920瓦,通过DZF电子负载,可将80%以上电能量反馈至负载输入端。故实际消耗电能仅1584瓦,可回收电能6336瓦。由于省去了电阻性负载,能降低电费和运行维护成本, 是一种理想的能量反馈型电子负载,不再有发热器件,故可以改善放电场合的周边环境,同时节约了大量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