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S上电就显示Er2

楼主(2006-07-19):
富士P9S上电就显示Er2,请问除了主控板坏了,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啊~~郁闷!!

网友A:
几乎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B:
除了主板以外,操作面板也有可能。http://www.bjclan.com/cat1.asp?page=2&catid=303

网友C:
有G9S相关配件需要请联系我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QQ:1548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