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断路器能这样用吗?

楼主(2006-07-19):
我以前用断路器都是三进三出的,现我有一电器需用两相电源。我想问问如果断路器三进两出行吗?会跳闸吗?

网友A:
大材小用

网友B:
能用,但带漏电的除外。

网友C:
3P断路器就是3个1P断路器的组合,可以三进两出。

网友D:
能用,不能是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E:
应该会跳闸,质量好的断路器有缺相保护,三相断路器用做单相,断路器会认为有一相缺相。

楼主:
但是短路器是机械连锁同时动作的啊!

网友F:
质量好的断路器有缺相保护.我老师教过我一个解决的办法,1,2,3,中的第2个输出端用导线接到第3个的输入端去,这样就不会缺相而导致保护了

网友G:
可以用,大材小用。

网友H:
有点奢侈了吧

网友I:
可以使用

网友J:
如是漏电断路器则不能使用,如是空开,过载,短路都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