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VFD-M上几个接口错了吗?

楼主(2006-07-19):
最近第一次玩变频器,用的是DELTA VFD-M型。
它有几个多功能输入端实现控制,正、反,速度调节等,这几个端子通过开关与地端子连接,我用小开关测试时是正常的,做到板子上的时候想用光耦来当开关使用,但简单测试后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否可行?
因为操作手册上没有提示,而以前用伺服的时候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手册上获得。只好到这里向大虾请教了。

网友A:
期待有人能够回答,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用光藕是可行的,只是有点麻烦,通过VF端子提供的电压串联限流电阻,确定光藕极性,到控制端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VF端子是哪个?
变频器接线图里端子与地是连接的。我调试时用tlp521-4,Vce只有0.2,也不清楚变频器内部怎样认定我这个信号无效了。可惜现在它不在手边,没法再调试了。

楼主:
刚才让他们帮我去试了一下。端子电压5v,导通后电流为1ma,接二极管导通正常,光耦应该没问题。最初测试时的原因仍为明白,不管它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