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了:TS-N系统,C与PE之间电压为0??

楼主(2006-07-19):
    各位前辈:我们小厂有自己的变压器,配电房,采用TS-N系统,N线和PE线单独各自接地。
    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奇怪的问题:“ABC相间的电压为380,ABC与N之间的电压为220,问题出在PE上,C与PE之间电压为0,N与PE之间的电压为220,AB与PE之间电压为380”

    后来打了一次雷,就好了,ABC相对N和PE之间的电压是220,ABC相间电压也是380。

    但是最近台风过后,又出问题了:“ABC相间的电压为380,ABC与N之间的电压为220,问题出在PE上,B与PE之间电压为0,N与PE之间的电压为220,AC与PE之间电压为380”

    两次与PE电势相等的相不同,但是也居然没有出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用电
    请问前辈们这些情况正常吗?我真的不是太懂这个配电的问题,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应该是你的PE线接线有问题,中间有断路的地方吧?

网友B:
根据描述,可以断定出问题时PE一会与C相通,一会与B相通,确实应检查PE接地情况。

楼主:
今天我用万用表打出,B相与PE电压相对是0,但是我用手摸了一下地线,也没有感觉到电压的啊?同时空开也没有跳的,生产一直很正常的。

真的很晕哦

有没有肯能是负载造成的呢?我们工厂的设备主要是电焊机(十几台),电动机及照明线。

网友C:
我觉得是你们厂里的有些用电设备(如照明等),可能接成火线(A/B/C)和地线(PE线)了,而不是零线N,而这个地线(PE线)的接地端肯定是断开了,所以当有些接在C相和PE上的设备(如照明)开启时,PE上就存在和C相一样的电位差;有些接在B相和PE上的设备(如照明)开启时,PE上就存在和B相一样的电位差。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不妨用钳形表 卡一下PE线,应该有电流存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最后的问题查清楚了,原来是由于有根相线搭地了!由于有次维修把相线换了一下,所以会出现那种情况。

奇怪的是为什么变压器出线有根相线接地了,居然所有的空开都没有动作??

网友G:
to: 蒙毅
而这个地线(PE线)的接地端肯定是断开了

-----

接地端如果断开?相当于正常用电的N端悬空,灯能亮吗?

网友C:
 lly:我有说灯亮了吗?

网友G:
蒙毅:
我也觉得你分析有道理。
但楼主说正常使用,所以认为您说的“设备开启(开关合闸)”自然灯就亮了。

网友G:
 小电工952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7 8:08:00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最后的问题查清楚了,原来是由于有根相线搭地了!由于有次维修把相线换了一下,所以会出现那种情况。

奇怪的是为什么变压器出线有根相线接地了,居然所有的空开都没有动作??

----
不过我很难相信。
变压器出线搭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变压器进线是直接从供电局过来还是?
虽然我没碰到过,但相信,相线搭地,只要进线电一来,变压器要飞上天了。而且电缆敷设完成,相线必须要做对地绝缘测试。
再说,换相线也没有必要换变压器的出线啊,即使换了,也要做对地绝缘测试候才能送电的。

网友H:
三相不平衡,且有乱接线的情况比如A_N接成A_PE或其他乱接行为.PE接地断开或接地电阻过大

楼主(2006-08-19):
变压器的进线是直接从供电局过来的!TS-N系统:
配电房内部:
N线:变压器出来的,系统的N线单独接地,距配电房15米远,挖坑,做铁骨架,注盐水(化学剂)。
PE线:控制房的整个地基以及配电房的电归底部,全部连通,直接在配电房底部深埋接地。

实际上配电房总空开都是有的。到了车间也有个总空开,下面有行吊的分空开。

检查的结果是有一相与行吊的铁轨搭铁了!!

问了一下,当时摇表摇出来了的,但是没有人爬上去检查,送电居然也没事??!!!

也许是大地的绝缘还是不错的吧,是PE和N没有连通,故电流不是很大!和和~~

网友I:
   就这几天我厂出现差不多同样的故障现象,厂里爆炸,600A断路开关跳掉。一组16平方的铜芯供电线,离地面5米多高。一条相线不知怎么回事烧断,不远处,另一条相线绝缘皮烧坏搭在厂棚的角铁上,把变压器的接地线断,当时没发现搭在角铁上的相线绝缘皮烧坏,把另一条绝缘处理后临时供电。合上开关都不跳闸。厂里两条生产线。另一条生产线还能正常生产。后来检修时发现零线有电。A B C和零线间都有220V电压,有一相对地没有电压,分析才明白可能是变压器接地线烧断。

  厂房接地电阻很小应该会跳闸的。不知怎么不会跳。变压器的接地线是什么时候烧断的,不得面知。

网友I:
  带电的相线绝缘皮烧坏搭在厂棚的角铁上,可是工人一点也没感觉到有电。我自己也是。想起来还后怕。

网友J:
 应该是你的PE线接线有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K:
你的供电方式应该是TN-S系统而不是TS-N系统吧?就是三相五线制,出现N与PEN线之间有220v的电压,肯定是你的设备有一相接地,而你的PEN线断线,此时断路器检测不到过流信号而失去保护作用,你说PEN与N没有接通恰恰证明了你的PEN线绝对是断了,好好检查一下吧,尽快恢复,否则的话你的设备接地保护将失去保护作用,有可能出现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