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行程开关?

楼主(2006-07-19):
什么是行程开关?

网友A(2008-05-31):
就是一种由物体的位移来决定电路通断的开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易碰到的例子就是冰箱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当你打开冰箱时,冰箱里面的灯就会亮了起来,而关上门就又熄灭了,这是因为门框上有个开关,被门压紧时灯的电路断开,门一开就放松了,于是就自动把电路闭合使灯点亮。这个开关就是行程开关。

网友B(2008-10-19):
何为行程开关呢?就是一种由物体的位移来决定电路通断的开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易碰到的例子就是冰箱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当你打开冰箱时,冰箱里面的灯就会亮了起来,而关上门就又熄灭了,这是因为门框上有个开关,被门压紧时灯的电路断开,门一开就放松了,于是就自动把电路闭合使灯点亮。这个开关就是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的应用方面很多,很多电器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这么简单的开关能起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起连锁保护的作用。最常见的例子莫过于其在洗衣机和录音机(录像机)中的应用了。
  在洗衣机的脱水(甩干)过程中转速很高,如果此时有人由于疏忽打开洗衣机的门或盖后,再把手伸进去,很容易对人造成伤害,为了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在洗衣机的门或盖上装了个电接点,一旦有人开启洗衣机的门或盖时,就自动把电机断电,甚至还要靠机械办法联动,使门或盖一打开就立刻“刹车”,强迫转动着的部件停下来,免得伤害人身。
  在录音机和录像机中,我们常常使用到快进或者倒带,磁带急速地转动,但是当到达磁带的端点时会自动停下来。在这里行程开关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不过这一次不是靠碰撞而是靠磁带的张力的突然增大引起动作的。
  行程开关真正的用武之地是在工业上,在那里它与其它设备配合,组成更复杂的自动化设备。
  机床上有很多这样的行程开关,用它控制工件运动或自动进刀的行程,避免发生碰撞事故。有时利用行程开关使被控物体在规定的两个位置之间自动换向,从而得到不断的往复运动。比如自动运料的小车到达终点碰着行程开关,接通了翻车机构,就把车里的物料翻倒出来,并且退回到起点。到达起点之后又碰着起点的行程开关,把装料机构的电路接通,开始自动装车。总是这样下去,就成了一套自动生产线,用不着人管,日以继夜地工作,节省了人的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