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限位开关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6-07-19):
限位开关有什么作用,主要应用在那些方面?

网友A:
主要用在行程控制方面,使运动中的设备、部件碰触到此开关后停止其运动,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限位开关主要就是限定位置,比如行车之类的,当到末端位置,限位开关就触动,停止继续运动,不至于出轨,假如光靠机械阻挡制动不仅不利于设备,也浪费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