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关于以太网通讯的虚心求教!!!

楼主(2006-07-19):
我有个S7 400香料控制系统:CPU414-2DP,通过CP443-1网卡与环形以太网上的一个OSM连接实现与其他PLC的通讯。同时,该OSM上还挂了该香料控制系统的3台PC(段监控机,具有操作、显示功能)。PLC与设备层是通过Profibus实现控制。
故障现象:在生产过程中,PLC与段监控机通讯中断(段监控机灰屏),通过以太网与其他PLC的通讯也中断。此时,CP443-1RUN指示灯正常亮,STOP指示灯闪烁。CPU指示灯正常,设备层设备在运行。这种现象发生时间不固定,每月有2-3次。
我们已更换过CP443-1、CPU,检查了连接线等,故障仍然存在。
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有冲突?

网友B:
建议STOP指示灯闪烁时在线看一下错误信息,或者看错误缓冲区的信息也可以快速定位问题。

楼主:
断网了无法在线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