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采集64路模拟量

楼主(2006-07-19):
    工业现场经常碰到需要用PLC采集多路模拟量尤其是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情况,下面提供一个用三菱FX-2N挂接4个S1116(北京西姆宏产品)前端模块采集64模拟量的案例,与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共享。
  S1116是一款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三菱FX-2N挂接4个S1116采集64路模拟量的步骤如下:
  (一) 用户根据现场需求使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通道参数设置和精度校验,并将4个S1116的通信站址分别设置为1、2、3、4,通信速率设置为19200bps,通信协议为S_PLC。
  (二) 将三菱FX-2N的RS485通信接口FX2N-485-BD和4个S1116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绞线串接起来,三菱FX-2N通信口的SDA和RDA端子短接后与4个S1116的37端子(485+)相接;三菱FX-2N通信口的SDB和RDB端子短接后与4个S1116的36端子(485-)相接;三菱FX-2N通信口的SG端子接4个S1116的35端子(485地)。
  (三) 在三菱FX-2N上灌装北京西姆宏提供的S系列I/O前端与三菱FX-2N的连接程序(程序名为S_FX2N)。
    (四) 运行该程序,马上就可以在相应的数据映射区(位于d260至d324共128字节)看到所需采集的64路模拟量的工程量值(温度就是多少度,压力就是多少兆帕,整型数)。
    就是这么简单。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256路模拟量 (16个站时),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邮 箱: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 系 人: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A:
好东西!!不知道支持什么协议,而且挂太多的话读取数据就不够实时了。
考虑购买,代替AD模块,不知道S1116一个多少钱?

网友B:
S1116价格2980元,64路全混入模拟量(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信号万能输入)总价11920元,单通道均价187.5元人民币。用于现场不需考虑共模问题,误入24V电压时通道不坏,直接工程量值输出,信号异常有提示,精度保证。

网友A:
个人认为价格还是偏贵。
你们公司能不能卖10通道的,20通道的……甚至15,20,25通道的?有的系统不需要那么多。要实际情况实际对待嘛。
还有您的产品支持什么协议?这是好东西,最近有用到大量模拟量采集,如果用PLC的AD模块就太贵了。但是好象用不到64路,所以询问一下贵公司是否能卖64点以内的?

网友B:
piziy: 本方案不是必接64路,而是以16为基数,可按工程需要选择16,32,..64...256路,每增加16路再赠加一个S1116前端而已.

网友C:
价格比较高;

网友A:
li8801:您好,您能不能加我的MSN,我想跟您聊一下,wolfyy@sohu.com

网友D:
S1116的分辨率是多少?能够达到多大的精度?有打折吗?

网友B:
S1116给出的是采集处理后的工程量值,精度千分之二,使用者不和A/D值打交道.

网友E:
价格高了点阿,我公司的模拟量输入模块4路一个也就几百,16也才你这个价格

网友F:
我最近做了一批 256 路模拟输入板,10 位的A/D转换器(TLC1549),有RS485接口,有地址设置DIP开关,最多可挂16 块板。相当15元/通道。
  另外还有一款 16通道10 位的(可装 十进制4 1/2(ICL7135)相当14位二进制)A/D转换器。有光电隔离的RS485接口,可设置地址。
  已经在电力系统实际应用过的。可帮助编制上位机程序。谁有兴趣联系heyu49@21cn.com

网友A:
请问一下分辨率多少?

网友B:
S1116给出的是采集处理后的工程量值,精度千分之二,使用者不和A/D值打交道.详细用法参见本频道<用S1116大量扩展三菱FX2N模拟量通道>一文.

网友F:
10 位的A/D转换器分辨率 1/1024,十进制 4 1/2 = +/-19999,相当1/40000

网友B:
说起分辨率,S1116的A/D芯片是BB公司的ADS1212P,分辨率为22位.但是对于用户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经过放大,隔离诸环节后的精度!S1116是一款不仅通道内外隔离(模拟,数字不共地),而且输入通道之间隔离(通道间不共地),又可由用户自由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信号方式(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信号万能输入)的成熟产品.

网友G:
   你好,你的(三菱FX2N 采集64路模拟量)是多少RAM???可以在在这里说吗?

楼主(2006-08-28):
好东西,价格也还合理

网友B:
举一个例子说明S1116的特点,譬如16节电池(每个电压约1.5V)串联放电,现需要监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则用一个S1116其上每个通道连接一个电池即可,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S1116各输入通道不共地.

网友B: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S1116的特点,譬如现有如下十六路现场信号需要输入:
CH01:4_20mA   CH02:0_10mA   CH03:1_5V   CH04:-50mV_+50mV
CH05:K分度    CH06:Cu50     CH07:Pt100  CH08:-10V_+10V
CH09:0_10V    CH10:0_100mV  CH11:0_1V   CH12:24V通断开关量
CH13:J分度    CH14:0_50mV   CH15:E分度  CH16:空接点开关量
一个S1116就可完成,挺省事的.

网友B:
如果需要挂接两线制变送器,可将前端型号更改为S1216(内供电,直接挂接,16通道,精度0.2%),与PLC连接方法一样.

网友H:
能提供个案参考吗,最好是电力系统的.

网友B(2006-09-30):
使用S1116前端有一些很方便的地方,譬如现场经常有4-20mA信号需要同时串接几个设备的情况,因为S1116各输入通道不共地,所以在串接时,S1116各输入通道可随便处于回路上端或下端,这就比一般PLC模拟量模块使用容易一些.

网友B:
S1116测量精度为千分之二.

网友I:
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网友B:
使用本方案采集模拟量信号最方便之处在于使用者不必自己编制采集程序,调度采集过程,不用和A/D值打交道,而是在存储映射区直接读取处理好的工程量值(温度量就是多少度,压力值就是多少兆帕之类,整型数),且可最多采集256路各种模入信号.既节省了PLC底层编程的时间精力,又可显著的节约硬件成本.

网友J:
听起来不错,速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S1116测量精度为千分之二,数据采集周期是全部通道可以为2、3、4、5秒;S1116是一款不仅通道内外隔离(模拟,数字不共地),而且输入通道之间隔离(通道间不共地),又可由用户自由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信号方式(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信号万能输入)的成熟产品.

网友B:
在FX2N和S1116前端通讯速率为19200bps的情况下,PLC大约1秒钟可读取8个站的采集数据,而各个S1116均自带CPU且并行工作,1或2秒可采集全部16个通道,因此该方案可在1至2秒钟完成采集128或256通道的模拟量数据,适合常规秒级采集控制应用.至于说到稳定性,实话实说该前端稳定性是不错的.

网友B:
对于采集多个S1116前端数据的使用,可根据现场工况进行分步式安装,一般距PLC数十米至几百米内均可采用分步式安装的方案,以节约信号电缆和热电偶补偿导线的费用.

网友B(2006-11-02):
S1116是一款不仅通道内外隔离(模拟,数字不共地),而且输入通道之间隔离(通道间不共地),又可由用户自由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信号方式(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信号万能输入),精度0.2级的成熟产品.在用户未编一行程序前就可在内存中看道需采通道的实际工程量值,性价比是不错的.

网友K:
大贵了,现有8路的才1000元都不到。

网友L:
价格高了点

网友M(2006-12-04):
好用吗???有用过的吗??

网友N:
不是说论坛上不允许发广告吗?是不是给钱就可以啊?

网友O:
可以和组态王通讯吗?

楼主:
可以跟组态王通讯

网友P:
哪有8路和12路的,性价比还行的
联系:zhongqisong2000@yahoo.com.cn

楼主:
本方案不是必接64路,而是以16为基数,可按工程需要选择16,32,..64...256路,每增加16路再赠加一个S1116前端而已.

网友Q:
说实话贵了。要不我就选择这个了

楼主:
一个S1116价格2980元,16路全混入模拟量(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信号万能输入),用于现场不需考虑共模问题,误入24V电压时通道不坏,直接工程量值输出,信号异常有提示,精度保证。

网友R:
 学习一下,谢谢了!!!请给我也发一份
baitai_lgj@yahoo.com.cn

网友S:
价格比较高

楼主(2007-01-09):
东西好啊!

楼主(2007-02-26):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