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人机一个口能否与两台三菱FX PLC正常通讯?

楼主(2006-07-19):
请教各位!台达人机一个口能否与两台三菱FX PLC正常通讯?用RS422行吗?为什么? 我自己试过一下;两台PLC地址设不一样但还是同时会工作,且一台正常(线短的)一台时动作时不动作的.设两台PLC地址相同还是一个样.我人机里面的只设了一个COM2为422,人机元件的地址设的是对应两台PLC的不同地址.但同口而不同地址的两台PLC就出现以上情况.(一台正常(连线短的)一台时动作时不动作的)请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你在“读取记忆体位址”/“PLC站号”处是不是勾选了“预设站号”?

楼主:
我试过了,选与不选都还是一样啊!

楼主:
我也不太明白.是RS422不能多站通讯啦?还是台达人机或是三菱PLC不支持?请大家给说说好吗.谢谢!

网友B:
只能连接一台

网友C:
比较麻烦;

楼主:
RS485与RS422只是半双工与全双工的别,为什么485可以多站,而422就不行呢?真不懂,请大家具体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D:
这根采用的通信协议有关吧?

网友E:
有点麻烦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CC1&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F(2006-09-19):
RS485/422是可以一对多的,但RS232/485/422只是IEC定义的电气特性,并没有对协议做说明。所以能否实现一对多就看厂家使用的协议了。三菱在RS422上定义的协议是不能实现1对多的。所以,如果想用三菱的PLC实现1对多,对于FX系列来说,要加485BD,因为485BD是支持ComputerLink协议的。我说的不一定对,供参考。
另外,在台达论坛回答三菱的问题总归不太好,仁兄用台达的PLC吧,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玩笑话。

楼主:
全兄说得对.不好意思.只是向客户推台达PLC但他宁死不屈.所以用台达人机来对三菱!

网友G(2006-11-18):
用台达的人机和PLC通过通讯能否控制三菱的变频器S540,通讯程序怎么写

网友F:
台达的人机和PLC都可以做自由通讯,是可以通过通讯控制S540了。至于程序,安装协议的格式要求写就可以了。

网友H(2006-12-20):
樓上的兄弟﹐請你參考S540操作手冊的祥細篇﹐里面有祥細的通訊格式。然后用RS指令寫通訊程式即可。我用了很多S520和S540與PLC通訊。

网友I:
能否这样试一下,
COM1用RS232通过SC-09连三菱1号PLC;
COM2用RS422连2号三菱PLC;
我曾用过COM1用SC-09接三菱PLC,COM2用RS485连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J:
三菱FX的变成口就是422的。如果用台达HMI连接多台FX是没有问题的。FX的地址要不一样。在HMI里设计的元件要指明PLC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