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一个口能否与两台三菱FX PLC正常通讯?

楼主(2006-07-19):
   请教各位!台达人机一个口能否与两台三菱FX PLC正常通讯?用RS422行吗?为什么?  我自己试过一下;两台PLC地址设不一样但还是同时会工作,且一台正常(线短的)一台时动作时不动作的.设两台PLC地址相同还是一个样.我人机里面的只设了一个COM2为422,人机元件的地址设的是对应两台PLC的不同地址.但同口而不同地址的两台PLC就出现以上情况.(一台正常(连线短的)一台时动作时不动作的)请大家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台达的COM2设置为RS-422或者RS-485时,可以同是和多个PLC通讯,如楼主所说,要将PLC的站号设置为不同,比如一台站号为1,另一台站号为2。

网友B:
台达DOP人机触摸屏是不支持三菱的485通信协议,所以一个COM2口不能与两台三菱FX正常通信!除非你自己用宏指令编写通信协议!当D8120的值为0时,那么485-BD卡就和编程口的功能一样;当D8120的值不为0时,485—BD才真正是启用485通信协议,这时候触摸屏是无法通过485-BD卡和PLC建立连接。

楼主:
回:lesing.du  我就是试过不行呀!

楼主:
我也不太明白.是RS422不能多站通讯啦?还是台达人机或是三菱PLC不支持?请大家给说说好吗.谢谢!

网友B:
不是RS422的问题,而是台达触摸屏的编程软件没有支持三菱的485(实际上是422)的通信协议,是软件不支持!

网友C:
只能一对一通讯

楼主:
RS485与RS422只是半双工与全双工的别,为什么485可以多站,而422就不行呢?真不懂,请大家具体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D(2008-05-02):
我想问一下前辈们:一台电脑一条数据线两台三菱FX系列PLC,两块485-BD通讯模块,能否用电脑直接查看或编辑两个PLC中的程序。

网友E(2013-03-16):
台达PLC可以同时与二台台达PLC通讯,而不须单独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