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HMI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07-19):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讨论.就是两台变频器我要通过HMI去实现调速功能,现在通讯的问题解决不了,哪位大虾有高见?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通讯:
1,HMI支持此变频器不(有协议不).
2,哪种通讯方式? 直连? 加通讯模块?
3,电缆制作
4,通讯参数设置(波特率一类的东东)
5,没了.
www.jinbiao168.com.cn

楼主:
变频器用的是台达VFD-B系列的.
我准备用MOODBUS协议与HMI连接,具体电缆线何处有卖?

网友C:
我最近刚好在做这样一个案子,变频器也是台达。现在已经可以连上一台,但第二台还有些问题。可以和我研究研究。
我的MSN luren118@hotmail.com
邮箱:linh8278@163.com

网友D:
你的HMI是什么牌子的?是台达的吗?

网友D:
如果是台达的,那很容易,只要注意将两台变频器的通讯站号设置为不一致就可以了,选择485通讯,但如果HMI不是台达的,只要HMI支持Modbus通讯协议也可以

网友E(2006-09-16):
只要使用485,可以连接多个变频器,可以MSN:xhlqs@163.com

网友F:
如果是台达的,我用过,选择485通讯,只要HMI支持Modbus通讯协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