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接点信号怎么转为RS485通信信号?

楼主(2006-07-19):
有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干节点信号(信号很简单,就是接通和断开),请教各位怎么才能把它接到RS485总线上?

网友A:
闲的无聊,来这找事,是不是

网友B:
现在就有很多完成这种功能的现成的产品阿,你去看看你的留言。我给你回复到留言里了。

网友C:
用RTU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