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怎样测量水阻?用什么工具?

楼主(2006-07-19):
什么是水阻?
用什么工具测量水阻?
怎样测?

网友A:
R=U/I
同理:水阻=水压/水流
我没接触过,即供参考

网友B:
电导仪测的是电导率,也就是电阻的倒数吧。
用的电极+参比电极,超纯水是很难测的,在线仪表基本满足不了要求。
电极有使用寿命的,一般不超过两年,保养维护不好很快就完蛋。
做得比较好的有E+H,梅克托利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