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楼主(2006-07-1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六)

第七节 水泵、吸水井及贮水池

第2.7.1条 水泵的扬程和出水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给水系统无水箱(罐)时,水泵的扬程应满足最不利处的配水点或消火栓及自动喷水灭火设备所需水压。水泵的出水量应按设计秒流量确定。

二、给水系统有水箱时,水泵的扬程应满足水箱进水所需水压和消火栓及自动喷水灭火设备所需水压。水泵的出水量应按最大小时流量确定。当高位水箱容积较大、用水量较均匀时,水泵的出水量可按平均小时流量确定。

三、气压给水设备的水泵扬程应满足气压给水系统最大工作压力。水泵出水量,当气压水罐内平均压力时,不应小于管网最大小时流量的1.2倍。

四、生活、生产调速水泵的出水量应按设计秒流量确定。生活、生产、消防共用调速水泵,在消防时其流量除保证消防用水总量外,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生活、生产用水量的要求。

第2.7.2条 生活给水系统的水泵,宜设一台备用机组。生产给水系统的水泵备用机组,应按工艺要求确定。不允许断水的给水系统的水泵,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

第2.7.2A条 需增压的给水系统,在节能性能可靠的前提下,可采用变频调速水泵。变频调速水泵电源应可靠,并宜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方式。

第2.7.2B条 变频调速水泵应有自动调节水泵转速和软起动的功能,其电机应有过载、短  路、过压、缺相、欠压、过热等保护功能。

第2.7.2C条 变频调速水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水泵工作点应在水泵主高效区范围内。

二、计算的用水工况宜在水泵流量——扬程曲线的右侧。

三、调整范围宜在0.75~1.0范围内,在高效区内可允许下调20%。

四、当用水不均匀时,变频调速水泵宜采用并联配有小型加压泵的小型气压水罐在夜间     供水。

第2.7.3条 水泵宜设置自动开关装置。

第2.7.4条 水泵装置宜采用自灌式充水。

第2.7.5条 室外给水管网允许直接吸水时,水泵宜直接从室外给水管网吸水。但室外给水管网的压力,不得低于100kPa(从地面算起)。

第2.7.6条 水泵直接从室外给水管网吸水时,计算水泵扬程应计入室外管网的最小水压,并应以室外管网的最大水压校核水泵的效率和超压情况。

第2.7.7条 水泵直接从室外给水管网吸水时,应绕水泵设旁通管,并应在旁通管上装设阀门和止回阀。

第2.7.8条 设置水泵的房间,应设排水措施,光线和通风良好,并不致结冻。

第2.7.9条 在有防振或有安静要求的房间的上下和毗邻的房间内,不得设置水泵;在其他房间设置要求时,应采用下列措施:

一、应采用低噪声水泵。

二、水泵机组应设隔振装置。

三、吸水管和出水管上,应设隔振装置。

四、管道支架和管道穿墙和穿楼板处,应采取防固体传声措施。

五、必要时,在建筑上还可采取隔声吸音措施。

注:消防专用水泵可不受本条限制。

第2.7.10条 每台水泵宜设置单独吸水管。水泵吸水管管内水流速度,宜采用1.0~1.2m/s。

第2.7.10A条 多台水泵共用吸水管时,吸水管连接应采用管顶平接。

第2.7.11条 每台水泵的出水管上,应装设阀门、止回阀和压力表,并宜采取防水锤措施。对水泵设计为自灌式充水或水泵直接从室外管网吸水,吸水管上应装设阀门。

第2.7.12条 水泵机组的布置,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如电动机容量大于20kW或水泵的吸水口直径大于100mm,应符合现行的《室外给水设计规范》的规定。

二、如电动机容量小于或等于20kW,或水泵的吸水口直径小于或等于100mm,其机组的一侧与墙面之间可不留通道;两台相同机组可设在同一基础上彼此不留通道;基础周围应有宽度不小于0.7m的通道。

三、不留通道的机组突出部分与墙壁间的净距,或相邻两个机组的突出部分间的净距,不得  小于0.2m。

第2.7.13条 水泵基础高出地面,不得小于0.10m。

第2.7.14条 吸水井尺寸应满足吸水管的布置、安装、检修和水泵正常工作的要求,其最小有效容积不得小于最大一台或多台同时工作水泵3min的出水量。

第2.7.15条 贮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调节水量、消防贮备水量和生产事故备用水量确定。

贮水池宜设吸水坑或吸水井。

第2.7.16条 贮水池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和水位信号装置。溢流管排入排水系统应有防回流污染措施。溢流管管径应按排泄贮水池最大入流量确定,并宜比进水管大一级。

贮水池应有盖,并应采取不受污染的防护措施。

第八节 水箱和气压给水设备

第2.8.1条 用于水量调节和贮存的水箱的有效容积,应根据调节水量、生活和消防贮备水量和生产事故备用水量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调节水量应根据用水量和流入量的变化曲线确定。如无上述资料时,可根据最高日用水  量的百分数确定:

当水泵为自动开关时,水箱不得小于日用水量的5%;当水泵为人工开关时,不得小于日    用水量的12%。对在夜间进水的水箱,应按用水人数和用水定额确定。

二、生产事故的备用水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三、消防的贮备水量,应按现行的有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确定。

第2.8.2条 高位水箱的设置高度,应按最不利处的配水点所需水压计算确定。

贮存消防水量的水箱,其设置高度应按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2.8.3条 水箱应设置在便于维护、光线和通风良好且不结冻的地方,水箱应加密封盖,并应保护其不受污染的防护措施。

第2.8.4条 水箱与水箱之间、水箱和墙面之间的净距,均不宜小于0.7m;有浮球阀的一侧,水箱壁和墙面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1.0m。水箱顶至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净距,不得小于0.6m。    钢板水箱的四周,应有不小于0.7m的检修通道。

注:水箱旁连接管道时,以上规定的距离应从管道外表面算起。

第2.8.5条 水箱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和水位信号装置。溢流管、泄水管不得与排水系统直接连接。溢流管管径应按排泄水箱最大入流量确定,并宜比进水管大一级。溢流管出口应设网罩。水箱进水管淹没出流时,应设真空破坏装置。

当水箱利用管网压力进水时,其进水管上应装设浮球阀或液压阀。浮球阀一般不宜少于二  个。浮球阀直径与进水管直径相同。

水箱进、出水管宜分别设置,当进水管和出水管为同一条管道时,应在水箱的出水管上装设  止回阀。

第2.8.5A条 水箱材质、衬砌材料和内壁涂料,均不得影响水质,并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

第2.8.6条 气压给水设备宜采用变压式,当供水压力有恒定要求时,应采用定压式。

第2.8.7条 气压水罐内的最小压力,应按最不利处的配水点或消火栓及自动喷水灭火设备所需水压计算确定。

第2.8.8条 气压给水设备气压水罐的总容积和气压水罐水的调节容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8.8-1)  (2.8.8-2)

  式中:Vz——气压水罐的总容积(m3);

     Vx——罐内水的调节容积(m3);

     ab—      —气压水罐最小工作压力与最大工作压力比(以绝对压力计),宜采用0.65~0.85;在有特殊要求时,也可在0.50~0.90范围内选用;

     β—     —容积附加系数,补气式卧式水罐宜采用1.25,补气式立式水罐宜采用1.10;隔膜式气压水罐宜采用1.05。

     qb—     —水泵出水量(m3/s),当罐内为平均压力时,水泵出水量不应小于管网最大小时流量的1.2倍;

     nmax——水泵一小时内最多启动次数,宜采用6~8次;

     C——安全系数,宜采用1.0~1.5。

第2.8.9条 气压给水设备,应装设安全阀、压力表、泄水管和密闭人孔或手孔。

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应装设自动调压装置。

补气式气压水罐出水管上应装设止气阀,在罐体上宜装设水位计。生活用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其补气罐或空气压缩机的进气口应设空气过滤装置。

注:安全阀也可装设在靠近气压给水设备进出水管的管路上。

第2.8.10条 采用空气压缩机补气时,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的空气压缩机组不得少于两台,其中一台备用。变压式气压给水设备,可不设备用的空气压缩机组。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