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确定电流,选择电缆

楼主(2006-07-19):
有几台640KW空压机,工作电压3000/3300V,电流是否在200A左右?电缆如何选择?请问选择70平方的电缆可以吗?耐压十千伏的电缆一般都是3芯的,有4芯的吗?

网友A:
足够可以了,如果真的没有接地可以单独一根线嘛

网友B:
要考虑启动电流,大概800A,线不够,没平方按5A算

网友C:
如果电流是200A的话,70平方的电缆可以了,耐压1千伏的电缆4芯的也有.

楼主:
忘了说了,启动方式为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楼主:
耐压是10KV不是1KV的

网友D:
我想70平方的小了,
要看电缆是单芯还是三芯?电源到设备的距离来定。
要考虑耐压、是空气中敷设还是埋地?

楼主:
设备到电源的距离在40米左右,采用桥架敷设.640KW空压机,3000/3300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到底有多大?电缆如何选择?在线等.

网友E:
请查看电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