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MCGS和研华PCI-1610A通讯组态问题

楼主(2006-07-19):
现需要用MCGS组态,对设备发送和接收数据,采用了研华PCI-1610A串口板卡,但在MCGS的设备列表中只发现了通用串口父设备,不知道该如何实现通过MCGS发送和接收串口数据协议包,寻求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研华的这种板卡和MCGS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是扩展了4个串口而已,
一个串口使用一个串口通讯父设备,四个的话,你需要增加四个串口通讯父设备就可以了。
其他,你串口卡上各个串口接的什么设备,在其对应的父设备下添加其子设备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我联系,QQ:3405841

网友A(2006-09-16):
支持楼上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