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在PLC底下的电子秤的数据读上来

楼主(2006-07-19):
  请问怎样把PLC底下电子秤的数据读上来?一台电子秤是可以读上的,如果多台电子秤要同时读到PLC的话,因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B:
分时段读数据

网友C:
不知所谓!

是用RS-232通信还是用AD采集?

网友D:
用485通信

网友E:
是什么信号?

网友F:
急急急啊那位大哥知道欧姆龙的读位置控制软件SYSMAC-NCT软件在什么地方有下载本人万分感谢如果有我的邮箱是是huangwei1983@av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