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 PLC 模拟量通道的正确连接方式

楼主(2006-07-19):
在S7_Technology中看到介绍的模拟量通道的正确连接方式,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二线制模拟量的正确连接:
四线制模拟量的正确连接:

网友A:
怎么什么都没有?郁闷!

楼主:
稍等即可看到图片。

网友B:
两线制电流输入的第二个图,是不是要设定成四线制的呀

楼主:
楼上说的正确,当提供的电压是从模块L+提供,那么就需要在软件中设置参数由2线制改为4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