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你一个关于富士G7的问题吗

楼主(2006-07-19):
李老师,我有一个富士G7的75Kw的变频器,上电后正常显示,可是接触器不吸合,可能是CPU没有给出信号,不知如何修理,

楼主:
那位老兄知道呀,我很急呀,富士G7好象没有什么初始化的参数呀,那位老兄知道,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A:
有手册 不知道放哪了.都忘了.

楼主:
手册我有呀,你知道是那一项吗?

网友B:
1,接触器坏了
2,变压器坏了
3,主板控制继电器坏了
3,主板坏了

楼主:
董事老兄,前三顶我都查了没有问题,第四顶你说的太泛了,我还是不知道从那里查呀,我也知道是主板的问题呀,可是主要是那里出了问题呀,CPU还是DC检测呀,没法下手查呀!!!!

网友C:
富士G7比较老,估计是主板故障,范围比较广(如电压检测、CPU),通常难以维修,又很难找到主板。

楼主:
这方面修好了,可是现在出现了频率给不进去,好象是通过一个324 再过一个好象是1458(看不清了)然后再好象是I/O通信的IKI M66X301 再到CPU,真的好麻烦呀,IKI M66X301 这个东东坏了,前面的到好办.看来是没有太大的希望了!

网友D(2006-08-19):
学技术贵在互相交流,前面的你修好了你不讲是怎么回事,后面的修不好请教别人,你想会有人再告诉你吗?

网友E:
检查CPU板的各个工作电压正常吗,可能是频率输入通道的问题或控制供电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