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列情况下,AC800M如何采集数据?

楼主(2006-07-19):
大家好,我现有一个超急的问题请教各位,我的AC800M共有一个站,共12张IO卡件,我的控制器为PM856,但是控制器与卡件之间没有任何通讯模件,请问我的IO卡件是如何与我的CPU进行通讯 的呢?AC800M不太熟悉,请问硬件组态时,该如何进行组态,没有通讯模件,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I/O 模件直接插到PM856上即可,总线是ModuleBus 10M/s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你这种情况无需通讯卡件,因为卡件数量太少,直接使用MODULEBUS,插控制器右侧。

网友B(2008-12-16):
控制器左侧CEX总线最多可插12块通讯模块,控制器右侧可直接插最多12块I/O卡件,如果I/O卡件比较多的话光纤Modulelous,最多可扩展8个子站,每个子站12块模块。也可在CPU左侧扩展PROFIBUS-DP总线,扩展模块。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了,我知道了。同时也谢谢楼主了 。

网友D:
你到<资料下载>里下载ABB DCS资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