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protool

楼主(2006-07-19):
我在安装protool6.0中文版protool /PRO CS时,系统分析计算机系统文件后自动退出安装,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正常安装?

网友A:
将文件拷在硬盘里,找到ProTool.CS\ProTool\sisk1\setup

网友B(2008-07-21):
安装后无法运行模拟也不能运行

网友C:
請您找臺不高于XP SP1的系統來進行安裝。

Protool不會提供對XP SP3系統的支持,因此如果您有需要,請使用Wincc Flexible軟件來替代Protool

以上~~~

网友D(2008-08-23):
个人经验:

XP要专业版,使用虚拟光驱安装.

网友E:
对:武林 关于

安装后无法运行模拟也不能运行

内容的回复:

运行模拟是需要单独安装RT软件的。

网友F:
在根目录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