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80V大功率电机

楼主(2006-07-19):
像380V,500KW这样的电机有什么用处?

楼主:
都没用过吗?

网友A:
低压电机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有谁见过了?

网友B:
见过400的,绕线转子,用于球磨机。

网友C:
38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我们厂最大的就355KW,用于氮气压缩机。

网友D:
我们用380V,630KW电机做轧钢机拖动(绕线式的).

网友E:
一般超过200KW以上的,选高压电机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F:
真是有这等事?我公司440KW的电动机采用的是10KV 的,电缆、变压器都经济

网友G:
你的电机是进口的吗? 国产低压电机没这么大的.

网友H:
请问您在哪里见到的,
在何设备上?

网友I:
如果需要变频调速,500KW使用低压380V或660V等低压电源是合理的;
如果没这个需要,就选用高压电机

网友J:
我厂用2台400KW 变频控制,进口的.
Hz: 50 Power:400kW Pole: 4
Rpm: 1480 rpm Volts: 380V Amps: 700.4A
Frame: 400LSC Bearing: D.E. 6324c3 O.D.E.6320c3
CAGE ROTOR: type K1 W.T.: 2800KG Amb: 40 Deg C
RTD: Pt100

网友K:
700A啊,那能告诉一下电缆是多大的吗.我五十KW就没见过了.

楼主:
380V的电机怎么会产生700A的电流呢?
380/700=0.54欧,电机的电阻是这个吗,不可能吧?

网友L:
700A那就有蛮吓人啦 没见过 估计的专配一台变压器吧

网友M:
应该使用 柜机,各大厂商都有

网友N:
低压大功率电机很常见,主要用在大负载拖动系统中.高压中型电机也可以代替低压大功率电机,而且功率因数等性能指标教好,不过现在过内的高压中型三相电动机做的理想的几乎没有,大大小小都有问题,主要是温升超标,扫膛,不知道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没吃透,还是国内的材料不行.

网友O:
我也觉得啊!
700A用多大的电脑啊!
我无法想象啊!

网友P:
太不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