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非常感谢~

楼主(2006-07-19):
各位大虾好~本人要做两轴转台控制,转动惯量不大,上边放一些摄像设备而已。要求0.1毫弧度的位置精度,其他角加速度什么的参数要求不严。通过查阅资料对于伺服电机似乎有以下说法:1.交流伺服是后来兴起最近并且以后是发展的主流;直流伺服应用较早技术成熟 2.交流伺服在应用中,比如在位置控制时,要用减速器,而直流力矩电机因为低速大转矩,可以不用减速器而直接驱动负载,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考虑良久,想选择一直流力矩电机,带控制器的,不知道哪个型号的比较好?
(另外,前几天看来一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器说明书,有些迷惑:指令脉冲的数量控制转动角度,脉冲的频率控制转动速度,那比如要转过0.1毫弧度这么小一个角度,电机是在指令脉冲停发后,马上停止转动而精确定位么?)带控制器的直流力矩电机也是通过控制脉冲频率和数量来进行控制么?
本人在伺服控制方面是新手,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本人曾经设计过一台双轴转台的机械结构, 所采用的电机均为直流力矩电机;如果负载的质量很大, 就应该考虑采用液压力矩电机来控制. 主要就是为了获得低速大转矩,而且控制性能良好.
    关于精确定位,主要是依靠直流电机所配套的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来控制反馈,只要定位的精度越高,那么位置控制就越精确.
    不知道楼上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B:
我们和广州的XX大学合作开发过一套产品,是一套视频追踪系统。客户当时的双轴转台,是直接作用在电机上,直接用电机的编码器来定这个精度的。所以当时客户的编码器用了3个月的时间从欧洲那边定的货。而其实部分是国内的产品,当时用的是直流伺服电机是由深圳的一家公司订做。而控制器是香港的自有品牌。
如果你有兴趣知到更多的详细情况请电邮:dctczw@dynacitytech.com

网友C:
我们公司提供单轴,双轴,三轴转台用的高精度编码器,不知道你用的到否

网友D:
力矩电机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你要明白,电机停转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也就是减速时间,你可以选得很小,但这样电机的减速力矩也就是峰值力矩就要很高了,电机的体积也就大了,价格相应就贵了!我们专业做直流力矩电机,可以定做,但不提供控制器。

网友E:
电机是在指令脉冲停发后,马上停止转动而精确定位么?
不是。一般来说,电机的运动会滞后指令脉冲,滞后量正比于脉冲频率。定位是靠驱动器内部闭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