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脉冲问题

楼主(2006-07-19):
请教高手,1,在做位控时,用200的,支持连续的脉冲输出吗?
          2,连续输出时,能随时改变其脉冲的周期吗?
          3,用本体集成的点控。怎么做程序?
          4,用于伺服机。谢谢。lisuxia@sohu.com

网友A:
您说的功能都可以做到。

网友B:
定长切割的程序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简单的,200有伺服模块,选用一个有高速输出口的就可以实现硬件功能。至于软件方面…………………………………………,自己对着说明书琢磨一下,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C:
在定位当中不能随意改变脉冲频率,必须事先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