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弹出窗口?

楼主(2006-07-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在10画面中加入了一个"功能按钮"--->"功能键属性"-->"弹出窗口"-->"窗口编号 12(12号已经组态了)".但是当我使用离线模拟时,按下弹出按钮时,没有反映显示"Base Window(12) Must Full Screen Size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那里组态错误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没发现你做的哪里错啊.其它还设置了什么?

楼主:
我的功能键设置错(我设置成了“切换窗口了”)了,应该是“弹出窗口”,修改完后没有上面的错误了,但是一点反映也没有了。
请各位指教!
谢谢!

楼主:
现在修改如下
我在10画面中加入了一个"功能按钮"--->"功能键属性"-->"弹出窗口"-->"窗口编号 12(12号已经组态了)".但是当我使用离线模拟时,按下弹出按钮后,12号窗口闪一下就消失了,请问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
谢谢啦!

楼主:
我在10画面中加入了一个"功能按钮"--->"功能键属性"-->"弹出窗口"-->"窗口编号 12(12号已经组态了)".但是当我使用离线模拟时,按下弹出按钮后,12号窗口闪一下就消失了,请问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B(2006-09-01):
没有电子帮助...

网友C(2007-12-09):
是那的问题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62458703-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E:
找到原因了,怎么不说出答案来???
大家和你分享,你也应该和大家分享呀......

网友F(2008-02-22):
对啊,我是一个初学者,一直在期待着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呢,你能说出你的处理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