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90w的电机能用继电器直接启动不?

楼主(2006-07-19):
各位达人,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要控制90w的电机,能不能直接用中间继电器来启动电机啊!这样我就可以省了接触器了!!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没问题呀。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你算一下你的电机启动电流和中间继电器线圈可以承受的电流,如果没有超出,可以直接启用.

网友E:
要看电机电压的
如果24VDC,有点危险,选10A触点的可能好点。

网友F:
要看电机电压,计算电流,中间继电器触点可以承受的电流在1。5倍电机电流以上是可以的。

网友G:
我看可以.

网友H:
选10A触点的可能好点

网友I:
主要看中间继电器触点容量,如果能满足就可以!

网友J:
5A的继电器就行

网友J:
5A的继电器几行

网友K:
想用就用,注意电流就可以

网友L:
90瓦电机,尽管用吧,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