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口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6-07-19):
我想做根数据线,是D行九针的电脑串口另一端是接设备上可是图纸上有MAX202集成块,如果不用MAX202该怎么接线.要不要加电阻请高手指点。可以发信到我邮箱lqkde@126.com

网友A:
你就用它吧,很方便的

楼主:
周公你好:MAX202是16脚,如果用双排直插的太大还有五个0.1uf的电容,用贴片的线路板不好做。再加上手头上也没有,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不用呀,

网友A:
在一些 MCU什么的网站有这样的电路,不妨搜一下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