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保护电路

楼主(2006-07-19):
我想大家都有同感,空压机都会因种种原因而少相,从而烧坏马达.大家哪位有这种保护电路的给小弟我看看,在此谢过啦

楼主:
你们哪位有加过保护的吗,呵呵

网友A:
在主电路中串一个热继电器保护能起到一定效果

网友B:
多大的空压机?对保护电路有什么要求?喜欢用什么控制?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只讲求可靠性,用变频器最好

网友C:
用磁力起动方式外加一个热继保护,很便宜市场一套大概四十几块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D:
什么空压机?标准空压机系统有除电机需要的保护外.还有压差,压力,冷却等保护.

楼主:
   我工厂里有三台7.5KW的活塞机,我们这里的电压有时少相,昨天把马达拆开看是少相烧坏的,也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用断相,相序保护器接在马达之前我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空压机是靠压力开关来自动运行的,大家能解决这个接线问题吗,
   我这前几天还掉下一个高压保险,旁边厂也烧坏一台,这个为啥生产空压机厂家不做得更完善呢!

楼主:
现在就是一个断相相序保护器,一个压力开关,一个热继电器,一个交流接触器,能保护空压机马达吗?????还有就是这个断相保护器怎么连接上去!

楼主:
就是一个没电状态下是闭合,断相等异常情况是断开的这样的开关是吧!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不是很难用一个时间继电来控制断相相序保护器和交流接触器,我以前还加了自动排水的,

网友F:
你说的问题不难 去看看电工基础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有这么简单吗?是用在空压机上哦,且是要安装在接触器后哦.
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吗,我想想看!

网友G:
市场上有现成的电机保护器(缺相,错相,短路保护),买一个装在接触器与电机之间就行了。

楼主:
有吗!不过用时间继电器还是可以实现哒,呵呵,以前这也没想到

网友G:
下午想了一下,确实可用时间继电器实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时间继电器线圈烧毁,断相相序保护器将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H:
有电机保护器的!

网友I:
用压力控制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即可,至于其他保护如热继电器、相序继电气、缺相继电器等可加上一块使用

楼主:
可是我这好像没这个电机保护器买哦!自己做又麻烦,正如"CNCH"所说时间继电器坏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网友J:
下面引用由CNCH在 2006-7-26 21:30:00 发表的内容:
  市场上有现成的电机保护器(缺相,错相,短路保护),买一个装在接触器与电机之间就行了。
--------------------------------------------------------------------------------------------

网友K:
    我公司有空压机7台,功率37KW都用电子式电机综合保护器,只要选择合适,根据电机额定电流整定调节,效果不错成本还低.

网友L:
用缺相与相序保护器可以安全保护,我厂里就用,方便,安全,可靠。

网友M:
这是一个好问题。

网友N:
事实上你可用一个电源保护继电器

网友O:
相序保护器就应该有缺相保护功能,只是控制线路的问题  你要做到如果缺相想开都开不起来.呵呵

网友P:
我认为就是热继电器就够了!基本能保护了!缺相.必然电机发热,那么热继电器就保护.当然着是基本保护!!我最近有一台22KW的空压机,要改造.原来是专门用一个人去操作(就是手动),现在改为全自动操作,该空压机有个缺点就是,要适当排水,排气,空压机再下次才能正常启动.我们是星-三启动的.我就在现在的排气管道上增加了个电池阀!用于在电机停止时刻来排气\排水.

楼主:
热继电器是满足不了的,我是这样认为啊

网友Q:
用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电子式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R(2006-10-01):
我公司有四台250KW的复盛螺杆式空压机及三台250KW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平时开四备三,其中一台经常空载,现想改一台变频控制,以便提高灵活性,那位有好的方案请发至chen81644131@yahoo.com,如果方案成熟可推荐公司申请改造.

网友S:
一般做法就是配备适合的磁力启动器,基本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热继要有断相保护功能的.
千万记住 热继只要保护过一次,就一定要检查它是否还有效,必要时务必更换,实际中大多电动机被烧就在于此.多年的空压机维护经验.
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T:
用专用的电机控制器或变频器.它可以检测每一相的电流!如果有一相无电流或电流过小,过大超过一定的时间它就会动作!从儿保护电机

网友U:
用综合保护器好!便宜又好用,7.5KW的电机40RMB足以。

网友I:
电动机烧坏的情况很少发生,特别是现在的这种设备保护越来越来越完善,怎么能将电动机烧毁呢?

楼主:
TO: 三项异步电机
40块就可以啦,我好像也没见过这种东西哦,

楼主:
一台这么小的空压机用变频器好像小题大作吧,

网友V:
你的电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W:
用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X:
好办啊!加热敏电阻监测电机温度吧

网友Y:
用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啦,
简单,方便,实用.人家空调上面保护压缩机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Z:
以前我公司电机燃了很多,后来我用两台接触器.0817-6631805

网友AA:
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活塞式空压机老是出现缺相在市场上买个相序保护器把它装在热续电保护器处控制线与气压控制开关线串连就可以了。

网友AB:
其实利用380V继电器也可以制作一个简单实用的缺相保护,热继电器是要用的. 南风悠悠: 引用
一般做法就是配备适合的磁力启动器,基本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热继要有断相保护功能的.
千万记住 热继只要保护过一次,就一定要检查它是否还有效,必要时务必更换,实际中大多电动机被烧就在于此

网友AC:
用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