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限位开关怎么不停??

楼主(2006-07-20):
    我手头上有这样的一套设备是"工控机+mei运动控制卡+驱动器+两限位开关一个原点开关"伺服系统,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卡在启动了之后只要限位sensor感应,电机不是停下拉而是向一个方向运动,并且这个运动不能停止(除了切除电源),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能帮帮我么?

网友A:
原点开关sensor位置调整,末点原点开关sensor位置调整

楼主:
系统的外部电路是正常的啊,我用另外的一个套设备的工控机用在这套设备上运行是正常的啊,运动控制卡和IO卡都是正常的,系统在找home 位的时候是想向负方向走到限位sensor然后向正方向走到home sensor位置然后停,可是问题就是出现在向正方向的运动上,电机向正方向运动开始后控制卡就不能响应任何外部控制了,(电机在运动着时,让限位sensor 感应,电机就会向正方向飞快的运动,这样的情况我是从来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