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A4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6-07-20):
大家好,我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一台750W的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上电后就显示21报警,我后来重新接了线,反复检查了三遍接线绝对没有了问题,上电后还是不行!然后我把伺服和编码器的接口按紧就不报警了但一放手还是不行!现在感觉就是接口的原因了,可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最好干脆剪掉了接头把线直接连上,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再上电,晕了,直接还是21报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说不定是驱动上的接口接触不好
你试下

楼主:
试过了,感觉是接触不好!可我说了,直接连上线也不行呀

网友B(2008-01-14):
你的编码器通讯异常保护!看一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