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DCS系统做镜像备份问题

楼主(2006-07-20):
我有一个想法:利用GHOST软件把DCS系统的软件做镜像备份,用于系统快速恢复。只要是通用主机、通用操作系统,理论上都应该可以做。不知有谁做过没有,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希望大家讨论!
谢谢!

网友A:
不怕毒死?

网友B:
我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C:
DCS系统是个大问题
崩溃了就是损失
还是谨慎为上

网友D:
GHOST:只要做操作系统和运用系统的软件,对于DCS软件不推荐使用,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
还有使用GHOST还原的时候 使用无病毒的光盘比U盘好!
系统还原 小心病毒!

网友E:
我做过多次,整个硬盘GHOST,没有问题,和利时的,WINCC都搞过了

网友D:
不是所有的DCS软件都可以GHOST的 我遇见过硬盘加密的软件过的 GHOST恢复不了 必须重新安装的 但是这样的软件不是很多

网友F(2006-08-22):
GHOST我想应该可行,我也就此问题问过厂商(不过厂商没回复),
除非软件很特殊,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像WINCC用GHOST,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G:
根据我们现在应用的情况,我个人认为GHOST镜像备份存在病毒和系统是否可靠的问题

网友H:
GHOST没有问题,但病毒也会在其中(如果有病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