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液位选型

楼主(2006-07-20):
工况:温度100度,压力0.8MPA,介质矿浆,带泥、沙,有搅拌,雷达价格高不考虑,是否有其他方法测量,考虑耐磨,腐蚀,望高手给予最佳选型,在线等!!!

网友A:
看来超声也不行了。你看看外制的一种靠震动的液位计可能比较有效。西安定华。大大电话把

楼主:
超声受温度和压力限制,差压受膜片限制,震动测量?原理是什么?

网友B:
西安华舜推出国际先进 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

这种液位计最大的优点是将超声波探头直接贴在罐体外壁测量液位,不需要做任何机械加工,几乎可以不受罐内工况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目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燕山石化等多种复杂工况下液位测量。
杨海  029-88193027  www.hshme.com

网友C:
我公司乙炔发生器用双法兰就效果很好(介质电石、水),你的具体安装位置?

网友D:
是只是液位控制 还是连续的液位测量啊!!
如果只是液位控制,用射频导纳开关就行了

网友E:
您好,你所说的泥浆液位,可以采用无腔平膜型压力传感器来测量,传感器耐腐蚀,冲击.使用温度范围宽-40-125度.
  我公司已经有很多产品用于测量泥浆的压力和温度等等.
  有兴趣互相学习和讨论.

  邮箱:liufagui@126.com
    电话:13237484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