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机额定速度

楼主(2006-07-20):
请教施耐德变频器电机额定速度怎么设(滑差是什么)?

网友A:
额定速度看电机上的铭牌,至于滑差可以看电力拖动的相关资料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V/F控制,滑差等这些电机参数一般不用跳(不是说滑差补偿参数).
如果是矢量控制,最好最一些电机的自适应测试.

网友C:
变频器电机的额定速度你可以从电机铭牌上得到.滑差是:n=60f(1-s)/p.其中的S就是你要的滑差.

网友D:
按昭电机名牌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8-21):
将铭牌的参数输完后再自整定一下就OK了!说明书上是指自己通过滑差计算出的数值输入为额定转速,实际上电机铭牌上已经写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