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成功加密过cpm2ah吗??

楼主(2006-07-20):
本人初次玩omron,加密方式如下:

使用cx-programmer 5.0,新建任务,plc类型选cpm2*

在程序开始处写入以下语句

ld ar1001
out fun(49) #0000,#0000,#1234
……
(以下是普通程序)
……

编译通过,没有错误。

然后选择“在线工作”--“传送”--“到plc”——

传送后提示“无法传送扩展函数,请检查设置或dip开关”,传送失败。

然后普通程序段可以运行,但是密码无效~~~plc重新上电,上位机重启,仍然可以直接上载程序。

请高手指点小弟错在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
plc设置部分如下,请高手指正!

网友A:
前面的两个0不用加#号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1234

应该是这样的,这里的1234就是密码!~

网友C:
可以先下传一下设置,如果系统提示不让修改程序区,则需要清除程序保护

网友D:
新的QQ群   PLCjiemi俱乐部  16361896  请进入...

网友E:
|                           ----------
|---][----------------------| FUN49  |
|  AR1001                   |  000   |
|                           |  000   |
|                           | #123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