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单相电度表经互感器测三相电机用电量

楼主(2006-07-20):
各位大哥,哪位知道用单相电度表经互感器测三相电机用电量如何接线,一个电度表有两进两出,互感器只有两根线,电表的另外两根线接到哪里?

网友A:
省点事选用一个三相电度表.不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B:
电度表需要电压,另外两线接电压

网友C:
三块单相电表能代替一块三相电表用,数值相加

网友D:
兄弟试下这样行不行!单相电表1-2接互感器两出线,1接地.3不接,4接穿互感器那相的电源.读数时乘以倍率,然后乘以3.

网友E:
电机吗,测其中一相,3倍为总功。一根相线的功率会测吧?

网友F:
小商品城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n.53trade.com/?llp0721

网友G:
这个很简单的,单相表有两个线圈,一个电流线圈.一个电压线圈.电流线圈的两个脚接互感器的两个脚,其中要一脚接地.电压线圈加上电源.表的读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就这样,明白吗.要不多看看书也可以的.

网友H:
普通单相表是不能配CT使用的.如果用的话,须改变一下表内接线才能用.
建议使用和CT配套的专用三相电度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