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详细的 名词解释“电子齿轮”

楼主(2006-07-20):
求助比较详细的 名词解释“电子齿轮”

网友A:
也叫齿轮啮合比。机床上如果使用10毫米丝杠,就是说伺服电机一转轴移动正好10MM。请设进去。

网友A:
面对同样的给定值,输出不同转速。

网友B(2006-08-31):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解释
至少我知道在伺服里不是这个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