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cc link 通讯电缆该如何选择

楼主(2006-07-20):
cc link 通讯电缆的选择?
CC LINK 主站与远程I/O间的通讯连接电缆如何选择?
不买专用的CC LINK 线,用三芯的屏蔽线可以吗?同时传输速率设多少,是否降低?三芯的屏蔽线要绞吗?如何绞?应该选单股多粗的线?
还是其他的线

网友A:
可以采用图示方式,电缆建议采用110欧姆标准的电缆:

网友A:
传输速率受您的通讯距离的限制。测试时可以设置为625kbps。

网友B:
斑主真是个好人+热心人
顶下

网友C:
为了显示与欧美产品在设计上的不同,日本可谓煞费苦心,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同样遵循RS485,欧洲的PROFIBUS只要两芯双绞屏蔽电缆就够了,日本的CC-link却用三芯屏蔽电缆。
实践证明,只要阻抗相匹配,无论是三芯CC-Link专用电缆,还是两芯的RS485双绞屏蔽线,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