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来帮帮我

楼主(2006-07-20):
如何计算采样的到的最大值,要用那几条指令:
QQ:158642335

网友A:
什么PLC?把前提条件说清楚.

楼主:
欧姆龙 CP1H 听说是个新产品.我用200CH 进行采样,在一次测试中,求得一个采样最大值,并进行保持,如何做

网友B(2006-09-09):
办法有好几个,用COMP指令要简单一些

网友C:
用比较指令.有符号比较.如果采样数大于Dxxx , 把采样数放于Dxxx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比较指令,如果你的PLC里要是有什么专用的功能块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E(2006-11-29):
  用一下比较指令可以解决么

网友F:
设定一个最小间隔比较时间(如果够快就直接利用PLC的刷新频率),把采集到的时时运算值放入地址A里,设定一个地址B,然后时时(允许的时间间隔)比较A与B,若A大于B就把A存入B,这样就会得到近似的最大值了。

网友G:
使用較新型PLC,用STACK功能堆疊一定資料,然後用MAX指令找出最大值.

网友H:
用过三菱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可聊聊啊?

网友I(2008-04-22):
对:aozm关于用过三菱Q系列的运动控制器可聊聊啊?内容的回复:

我以前是使用三菱的,但现在转用欧姆龙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的!要不你可以去三菱那个区里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