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高手来帮我,急急急

楼主(2006-07-20):
我现在用欧姆龙PLC 来编程写一台弹簧分选设备,模拟量采样后,如何求的最大值,用那种语句,我现在很迷茫,喜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QQ:158642335

网友A:
得看你用的是高档机还是低档机
如果是高档机
有特殊指令
很简单

网友B:
如果用的是AD003,可以设成最大值模式就可以了。设置的命令在AD003的英文说明中。好象没有中文的说明书。
如果还有问题,连我的QQ378697131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P1H和FIJI的POD 我没有什么AD003 是CP1H自带的AD 输入模块,通道地址是200CH和201CH

网友C:
回复“小龙女”: 我还是在N年前用过0MRON的PLC了,不知我的记忆还管不管用!我以CPM1A的机器为例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的程序片段。见下图所示:假设你的采样数据(假设是32位数据)存放在DM1001、DM1000中,而DM2001、DM2000则是存放采样数据最大值的寄存器组。
请“小龙女”网友在CPM1A上实践过后给我回帖把实验的结果告诉我。

楼主:
可不可以QQ联系
QQ:158642335

网友C:
我不习惯用QQ来聊!还是在这里贴帖子吧。

网友D:
我用过这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搞

网友C:
我现在看出来了,我上面的梯形图程序有错误,我将在下面给出新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C:
我修改后的梯形图程序中增加了“00001”触点用于对最大值寄存器执行“手动清零”

网友C:
我发现上面的第二个图也有问题:DM2000超出了CPM1A的范围!所以,今天我专门去向朋友借来了一只CPM1A的PLC实践了一下这个题目,下面我把我经过实践的程序贴出来,供网友参考。因我没有模拟量输入模块,所以,我采用CH250和CH251的数据来模拟采样数据,选用DM0200、DM0201构成32位数据寄存器作“最大值寄存器”。其中“程序块设定”命令可选用“微分形式”也可以不选用“微分形式”。

楼主:
多谢,我明天去实践一下,把结果告诉你

楼主:
我有个问题不明白 想请教一下,你的25315 敞开开关是什么意思啊,
我一般用的是P_ON 上电常通开关

楼主:
再问一下,你的梯形图是怎样传上去的啊,多谢

网友C:
回复“小龙女”
一、在OMRON的CPM1A系列的PLC中“25315”是PLC运行最初一个周期ON的一个脉冲。这里是利用开机第一个周期首先把“立即数‘2’”赋值给DM0001,用它来定义“程序段传送”命令中传送的“字数”。因为我认为你的采样数据是“32位的数据”所以我把它定义为“2个字”。其实,还可以不用第一条“传送”命令,因为“程序段传送”命令中定义“字数”还可以直接用“立即数__2”来定义!下面我马上会把新的梯形图传上来。
二、我也不会把编程时的梯形图当作“文件”发到网上来!我采用的是很笨的方法:用“画图”软件画出来的jpg文件。

网友C:
我新的程序如下图:

网友C:
如果把程序写成下面的形式更好!因为这样可使“清零”功能更为直观

网友C:
把“清零”的语句放在程序的后面,有助于我们看清“清零”的过程。

楼主:
我试过了,并不能够保持最大值,你的25505,和0001是什么意思啊。
条件不对的话,也不能实现啊

网友C:
TO:小龙女爱PLC

  “00001”是OMRON PLC的输入“继电器”。实际用什么“点”就由您自由选择了,只要不超出你所选定的PLC对“输入继电器”的定义范围就行。我用“00001”来做“手动清零”的操作输入点。

  “25505”是OMRON PLC的“特殊辅助继电器”。“25505”是“>标志”,当比较结果为“大于”时ON 。

  如果您需要把“最大值”数据保持下来,那您就把“最大值寄存器”改成“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以CPM1A为例:可在“DM1000~DM1023”范围内任选两个相邻的数据寄存器来构成32位的寄存器作您的“最大值寄存器”。

网友C:
   上面最后一个程序是我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结果是能够记录CH250+CH251中的最大值的。

网友C:
“最大值寄存器”在程序运行后的结果。可用编程器来监视

  以在CPM1A上运行上面最后一个图所示的程序为例:在“MONTOR”模式下,依次键入CH250、“MONTOR”、DM200、“MONTOR”、CH251、“MONTOR”DM201、“MONTOR”进行多字监视。

  先不摁下“00001”按钮,用小起子调节“模拟电位器0”(CPM1A的编程口左上方的一个电位器)从编程器上可看到CH250的数据可随着调节而变化(数据变化范围:0000~0200)。同时还可以看到DM0200中的数据在当CH250中的数据从小到大变化时同步增大,而当CH250中的数据从大到小变化时,DM0200中的数据则不变化,当CH250中的数据再次创新高时DM200中的数据又开始同步增长。
  同理,可监测到DM0201中所寄存的数据是CH251中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值。
  在“00001”的按钮被摁下时,DM0200和DM0201中的数据同时变为“零”,但一放开“00001”按钮时,它们的数据随即刷新成与它们分别所对应的CH250、CH251中的数据。

网友E:
TO:小龙女爱PLC
    别听wanggq胡扯,此老眼高手低,会搞的控制最多就是几台驱动棍棒电机的运行控制,一切靠想当然,在控制的响应速度方面上根本一窍不通。只懂得在论坛上跟贴向别人求加、解密软件,自吹学了二十几年电子电路,却连交流直流都分不清;连一个简单的SC-09连机线的RS-232转422的电路都在论坛上向别人索要的人。

    试试在中断中比较采集到的模拟量,不要用三倍运行时间的双字节指令,用单字节指令,如果还不能得到最大值,只能使用带峰值保持功能的AD模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小龙女爱PLC在 2006-7-22 10:07:00 发表的内容:   我试过了,并不能够保持最大值,你的25505,和0001是什么意思啊。
条件不对的话,也不能实现啊 --------------------------------------------------------------------------------------------   回复小龙女   你所提到的问题可能是你在某些细节的问题上疏忽了,我所提供给你参考的程序的前提条件是以CPM1A为实验对象,并假设要检测“最大值”的数据是32位数据(我这里所说的32位是指32bit的数据。在OMRON里有些人说的是8位BCD数据。两种叫法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32bit的数据要占两个字,在我举的例子中由ch250和ch251这两个字来模拟采样得到的“数据”;由DM0200和DM0201这两个字来构成“最大值寄存器”。其中,ch251及DM0201中的内容是“数据的高4位”;ch250及DM0200中的内容是“数据的低4位”。   你先摁下“清零按钮”对“最大值寄存器”执行“清零”。之后,当你调节CPM1A上的“电位器1”即调节ch251中的内容时,倘若你从小到大地调节它,你就会看到DM0201的内容会随着你的调节而从小到大的增加,这时倘若你回过来朝ch251数值减小的方向调节,你就会看到DM0201的数值保持在你先前调节到过的“最大值”上,不会随ch251内容的减小而减小。在这基础上倘若你又去调节CPM1A上的“电位器0”即调节ch250中的内容,而且也是从小到大的调节,你却发现DM0200(这时不单只是DM0200)的内容不随你的调节而增大!这就极有可能引起你的误解:这个“最大值寄存器”在条件不对时不能记录“数据的最大值”! 事实上,当“数据的高4位”已经调到小于先前所记录过的“最大值”时,“数据的低4位”再怎么增加也并不代表完整的“数据”比先前的“数据最大值”有所增加。   我所讲的这些,谨供你参考。完全没有要“授教于人”的意思。我们上网是为了学习和交流嘛,交流总免不了要说出自己的观点。

楼主:
你不要老拿一些错误的东西来误导我好吗?小女子才疏学浅,不懂辨别是非,望阁下,实事求是。
阿弥陀佛!!

网友E:
CP1H自带的A643 CH分辨率只有8位(0--10V对应BCD0--255),可能不能适用于你的压力传感器;还有,它的采集是CPU每一扫描周期采集一次,你的CPU运行周期起码要几十mS时间,在响应速率上远远不够弹簧的弹力采样,就算你外接CPM1A-MAD模块也一样无法完成工作要求;
解决的方法是使用CP1W-EXT01CJ单元适配器及CJ1W-TER01端板,加上CJ1W-PDC15的带峰值锁定功能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C:
  “iton”先生不仅帖子写得YPS,而且理解能力也是YPS,甚至思维逻辑更是YPS!一个杂志栏目的编辑在组织文稿内容时,是要考虑主要针对的读者水平。但是,《无线电》杂志出版后,谁要去读它这就是编辑无权过问的事了!读者群中可说三教九流都有!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可以推出“《无线电》杂志的初学者园地专栏编辑应该因为有你这种读者而下岗”?

网友C:
   念过几年大学的“iton”先生自以为有了“文凭”,而且又是“非夹江出身的”就是好高极的“工程师”!其实,“iton”先生在某些基础知识上还不如有些只念过初级中学的“夹江出身的”工人!
   比如:什么叫“电阻”、什么叫“电抗”、而什么又叫“阻抗”这些很常识的问题“iton”先生也会把它们分不清楚!因而在他的帖子中才会出现这样的胡言乱语:“试问?8欧直流阻抗的喇叭直接接在24V的直流电上三秒时间有什么后果?”

网友C:
  “阻抗”这一概念是“电阻”和“电抗”的总括。其中“电抗”又分“感抗”和“容抗”。“电抗”是电路只对“交流电”才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它要随“交流电”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电抗”是频率的函数,而不是“固定值”。
  喇叭的“标称阻抗”是制造商按照业界的规定标准设计的喇叭在一规定“频率”下所表现出来的“阻抗”。居然“iton”先生把喇叭的“标称阻抗”称之为:“8欧直流阻抗”!简直荒唐!如果你说“直流电阻”还算内行!但在“直流”的条件下,喇叭所表现出来的“电阻”就没有“8欧”这么大了。

网友C:
   正因为我的《选曲》里写入了“防伪标记”,同时也因为我想用最简单的外围电路(毕竟我主要只是作为空余时间里的编程练习而已),所以,我简单地采用给喇叭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器”的方法来实现把音频电流转变为“声音”。“iton”先生没见过下岗工人怎样因陋就简地操练技术,所以才会大惊小怪。这也正好诠释诠“iton”先生前面帖子中的“夏虫不可语冰”!在“防伪标记”项目下,喇叭与电阻器串联接在24V DC 上,这时“电压降”主要落在电阻器的“电阻”上,而喇叭这时的“感抗”部分为“零”!且,它的“直流电阻”是很低的,所以,它所分得的电压也非常的低。别说区区3秒的时间,就是10秒、8秒的时间也对喇叭没有损害!这个道理也是初中就应该明白的:“串联电路中,各部分的电压降与对应部分的电阻(或阻抗)成正比。”在“Y00”输出“音频电流”时,喇叭的“感抗”就表现出来了,所以,“音频电压”就会有一大部分降落在喇叭的“感抗”上,故而喇叭可以放出明亮的声音来!
    一个念过几年大学的“iton”先生连初中阶段就该掌握的电路基本原理都没搞得懂!用他的话说“不是笨死了就是半桶水”!!

网友E:
TO:小龙女爱PLC
    哈,有人给逼疯了。

    按以上本人提出方案,在成本上可能吃不消;懂不懂单片机?如果懂单片机自已制作单片机采集器,将采集后的峰值数据传给PLC,在成本上大概增加100多元而已。

楼主:
哦,谢谢,我们最初的方案就是用单片机,但考虑单片机开发周期长,就放弃了。不过我们正在实践当中,我会考虑你的方法的。

楼主:
我的CP1H分辨率是12000 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我还没有使用过中断,应该如何用呢?

网友E:
To:小龙女爱PLC
单片机的开发周期也不长,这种峰值采集器开发周期及出样板二个工作日应该能解决。
  “我的CP1H分辨率是12000 ”你用的是CP1H-XA型的。

   设定CH200通道为无符号二进制,当执行弹力测试时清零DM00000,调用中断,在中断任务中循环刷新CH 200,然后,LD> 200 DM00000---MOV 200 DM00000。测试完成退出中断后DM00000中就是最大值了。
如果CH200通道为带符号二进制,将上面LD>改为LD>S。
程序中尽量用跳转语句,(不要用跳转号为0的跳转)缩短扫描周期,但要注意在跳转中的的输出及DIFU、DIFD
   试一下,如果不行,只能用硬件解决。

    千万别学一些不学无术的SB,初步入门小型机CPM1A就以为懂得OMRON PLC,连CP1H跟CPM1A的区别及命令、地址都不知道,现场工艺要求也不懂;放着快速的LD>、LD>L、MOV、MOVL命令不用,自作聪明用什么32位的CMPL、XFER、BSET命令,程序是写来用的,不是弄一些杂七杂八的让人弄不清楚的跟牠一样低能的命令来骗人的。

网友F:
两位都些真本事,不要吵了,呵呵,工控一家人嘛

网友G:
干这行的女的特别少,我们班43个只有5个女的,逢年过节只好到别的部门去借,惨呀,为这事打架,值!!

网友G:
且我们班女的都改行了。一般都是没出息的才在这里混。

网友E: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6-7-24 19:02:00 发表的内容:
  且我们班女的都改行了。一般都是没出息的才在这里混。
--------------------------------------------------------------------------------------------
    哈!
    你误解我了,我非杨过、本人比郭靖还老,只因在这里对某人看不过眼。
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胡乱发表自以为是的高谈阔沦,在这里是潜水大王,2001年初注册至现在才只有21分积分;不似某些人,注册几天就灌水灌了近二百积分。

网友H:
大家只是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分享,不管对错,这种精神都是可贵的,我们都不应该批评。何必互相攻击呢?
小龙女:不知道你用哪个型号的plc,如果PLC刷新率能跟上采集频率的话,iton方法可行

网友I:
呵呵,吵架怕怕,大家还是消消火,和气生财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MM4&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楼主:
iton
你的中断的方法,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些,或者写个例题给我看。我不怎么会用的。

网友J:
TO:iton
您有没有MSN,我想和您学学OMRON PLC!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公司不允许上QQ.
我的MSN是:lesing.du2828@msn.com

网友E:
TO: 小龙女爱PLC

    看留言,对不起,本人不再发贴。
——————————————————————
TO: lesing.du
    对不起,自己找相应手册,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误人。

   祸从口出!
 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0500

网友K:
TO:小龙女爱PLC
不好意思,问个私人问题,你是做钢板弹簧的预压分选设备吗?

网友L:
----------------------------------
LD W100.00
OUT TR0
UP(521)
MOV(021) +0 D1000
LD TR0
AND>S(322) 200 D1000
MOV(021) 200 D1000[/color]
----------------------------------
LD W101.01
UP(521)
MOV(021) +0 D1000
----------------------------------
不难看懂吧?D1000就存储本次采样的最大值

注:
CP1H单条基本指令执行时间100ns
CP1H内置AD最大分辨率1/12000,响应时间1ms 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926477_1.JPG

楼主:
TO:Legoo

W100.00是个中间继电器,相当于一个开关量,为什么要用开关量这个我没弄懂,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第二次的作用是清零吧,跟第一次的清零会不会有点重复呢?

网友L:
你的要求没弄清楚,我猜想是这样的:
1,采样开始,找到最大值
2,采样停止,处理数据
...循环

因此用W100.00来控制采样周期
W100.00=ON时执行一个UP的清零操作,这个必须要的。
W100.01=ON时执行一个UP的清零操作,意思是你处理完数据就可以执行这个操作了,这个你随时可以控制,可选。

网友L:
w100.00=ON的时候才采样和比较。

程序中两个地方用到了200,这是不太规范的,我只是给你个示范,明白怎么做就OK!

楼主:
to:legoo
OK明白了,
现在我要把10个采样的最大值保存起来,以便查询进行对比。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指令啊。

网友M:
用一个数据采集指令,加上一个找最大值指令,就可以找到最大值 了
qq26285122

网友M:
用一个数据采集指令加上一个最大值指令就解决了,如果要找的准就要牺牲时间,数由小变大立刻找到最大值,数由大变小找最大值要很长时间(程续设定,几秒都有可能),

网友L:
将数据保存到连续的10个字中,再用MAX(182)查找最大值

网友L:
MIN(183) 查找最小值
SUM(184) 求和

网友N:
自己好好看下模块手册可能要比在这里打字浪费时间更好一些.遇到问题自己多动手动脑才会有长进.作成功了把经验发给大家不是更好?请教别人也可以,可是别人不知道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只能凭经验了,所以也不一定准确.
真的想解决问题,就去打欧姆龙的免费咨询电话800-8204535
真正的目的是快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

网友E:
wanggq,本人早已不同你一般见识,缄口不言,你怎么还如“沷妇骂街”?

诚如welko所言,你小鸡肠肚,容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本人不过是对你的“让......”这种哔众取宠提出异议,竟招来你如此骂街。

本人在第一次跟贴时已指出,不外是指针的运用,这无异于塞钱入你的口袋,可惜你这村野匹夫,一见到异议,竟出语不敬,你这辈子估计也弄不清楚“指针”。

本人指出你电路中的错误,你竟老羞成怒,翻了二三天书,搬出一堆歪论勃理,对我进行辱骂,你这种人,至死也不会明白“交流”“直流”“OTL输出端串接电容的原理”,有本事将你的输出电路搬到电子论坛上,看看反应如何;对了、你总是喜欢在错误的场合“炫耀”你的本事,还搬出矿古机出来,当你“深浅在田间的小路”时见过别人弄过吧?你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可能是一只2AP类的检波二极管加上一只耳机罢了,你安敢上电子论坛“炫耀”你的输出电路。

是了、你是想来这里“炫耀”的,给我无情地提出批评,老脸都不知往那里挂,故老羞成怒。

你为了“炫耀”,竟连业界中的常识“西门子S7就算给你密码,你也没法对它进行反向工程”、“CJ1M的密码暴力破~解需时二年以上”都不懂;源程序都没机会见到,竟口出大言“它们的程序也不怎么样”;它们的程序不怎样,你简直是不成样!

我给你提出的将窑炉入口搞好,别生产45X95时窑前配员四人且四人忙不过头来,你用什么干燥入口不需配员来唐塞,你是否当论坛上的人都是“白痴”?按你们的夹江模式,至死都不会明白问题的关鍵所在。

搜索你在工控论坛上的跟帖:
最多的是“多谢了,给我一份 ....@..........”这种行为多像站在街口向人伸手的家伙,可能这就是你的本质;告诉你、不劳而获的行为是可耻的!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其次就是人家说程序有什么问题,你动不动就“发给我,帮你看  .....@........”也不掂量下自己有多少斤两,只是为了灌水骗分及骗份例程,你何时能给人家正确分析过?你浪费了别人的时间,骗取了别人的信任。

仗着一点点小聪明就跑到论坛里“炫耀”,“让......”“殊......”的本质不是“炫耀”是什么?你安的是什么心?
你在“让.......”一文中虽没帖出源程序,但有没有指出程序过程、结构框图?只是一个劲地大吹特吹“乐理”,要别人编出傻瓜三菱FX的程序给你,美其名曰“交流”,你有何本事能跟人“交流”不外是一个到这里骗源程序的小混混而已。
“殊.....”一文中,你只是“炫耀”你的化简结果,你有没有给出过程、方法,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你在“炫耀”;不懂的,一头雾水,你这种月经帖少发为妙。

一个百来步单一功能的程序有何值是“炫耀”?对了,我忘记你会写的程序也不外是那类关机后重开机就摔烂一排坯的翻转平台的百来步程序,当然值得“炫耀”。

按你见到的仪仗兵操练模式,你也不用搞什么“让.....”的噱头,你直接拿着个书写器对着PLC一遍又一遍地 LD X0  OUT Y0就可以了,人畜不分的家伙!你的大脑进水了?

别再用十年浩劫,下岗来博可怜、博同情,只有你才能自救;
十年浩劫,跟你一样的人千千万万,有多少人成天拿来说事?党和国家害了你?害了你的,是你的小鸡肠肚、刚腹自用、自以为是,不思长进。
下岗,多少搞技术的人害怕下岗?一身好本事的不用等到下岗,门口早排长龙在高薪诚骋;怕的是尸位素餐、眼高手低、只懂吹牛拍马、不肯钻研技术常摆出老子吃过十年苦、成天怨天尤人的人;这类人才会遇到“拨浪鼓”待遇,不以为耻还敢拿来说事!博同情?

今天,你能在这家专做对不起地球的事,高能耗、制造大量污染、垃圾的厂家混一份二千元左右的月薪,你应该知足了。如果你到别的地方,靠你的灵牙俐齿,你可能能混到一份差事,但过不多久,你原型毕露时,你将一文不值!

网友O:
其实吵架也没有不对,只要能把问题给解决了,大家都还是朋友嘛!不要因为吵架了就仇视对方了

网友L:
哎,确实很郁闷,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人竟然弄错好几次。
现在还互相骂起来了。

楼主:
不打不相识

网友C:
要看见完整的图片,就请选用“旧版”方式来浏览。
  我有空的时候再来补充这预留的7个“批注”!

  这次的风波完全是由“iton”一上来就批出“NB”、“SB”、“牛头不对马嘴”、“不够班”等等而引起的!
  我看过“iton”的好多个帖子,多数是“指责别人”的话,不象是要与人“交流”的。他经常把“不学无术”的“帽子”扣在这人或那人头上,好象只有他才有“学问”和“技术”一样!
   我们工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不等于没有上进心,更不等于没有自尊心!
  我就是不接受他那样一上来就红不说白不说地一阵滥批!我就想要据理反抗,要让这种人知道“杀人一万也会自损三千”的道理!
   “tion”的那句“泼妇骂街”正是对他本人近来的几个帖子的真实写照。其人连污秽不堪的词汇都用上了!已经完完全全的出格了,完全无视《民法通则》的约束,肆意地对他人进行污辱!

网友P:
在采样周期里先做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不就可以了吗,难道有很复杂的要求吗?

楼主:
我怀疑“iton”是不是更年期到了,在这里专门的抨击别人。
“wanggq”先生也是一片好意。只不过要注意:自己一知半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教授于人
我不喜欢拿破伦,我想大家也不希望你们这种人身攻击的方式,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阿弥陀佛!!!拜托!!!

楼主:
在这里我要感谢legoo,是他真正把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我们的论坛多一些象Legoo一样有学问,又有耐心的 人,我想以后我们将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J:
无语!技术上还有这么多的相互攻击,可想而知官场会是什么样子!大家静下心来,多思考一些自己的过失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J:
TO:iton
关于你和网友之间的争论,我不关心这些,不知您能否留个联系方式,以后便于向您请教一些相关知识?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将我的MSN留给您,麻烦您加我
lesing2828@msn.com

网友Q:
看过的最有意思的回贴了,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处理争论的态度也不一样,骂过之后大家都心情愉快有所收获就好!

楼主:
我看了,我感觉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网友R:
学习学习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小龙女  喜欢  可以探讨
成都人

网友S:
晕了!!居然吵起来了,狂郁闷!!!

网友C:
我已经沉默了许久,该是澄清事实真象的时候了! 我是不想与人吵架的,所以,我没有“主动攻击别人”的帖子,即使我与网友有不同的观点,我也是以说理的方式来表达和交流的。但是,当有人一上来就不讲道理地攻击我时,我会奋力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小龙女爱PLC在 2006-7-22 10:07:00 发表的内容:
  我试过了,并不能够保持最大值,你的25505,和0001是什么意思啊。
条件不对的话,也不能实现啊
--------------------------------------------------------------------------------------------

  回复小龙女

  你所提到的问题可能是你在某些细节的问题上疏忽了,我所提供给你参考的程序的前提条件是以CPM1A为实验对象,并假设要检测“最大值”的数据是32位数据(我这里所说的32位是指32bit的数据。在OMRON里有些人说的是8位BCD数据。两种叫法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32bit的数据要占两个字,在我举的例子中由ch250和ch251这两个字来模拟采样得到的“数据”;由DM0200和DM0201这两个字来构成“最大值寄存器”。其中,ch251及DM0201中的内容是“数据的高4位”;ch250及DM0200中的内容是“数据的低4位”。
你先摁下“清零按钮”对“最大值寄存器”执行“清零”。之后,当你调节CPM1A上的“电位器1”即调节ch251中的内容时,倘若你从小到大地调节它,你就会看到DM0201的内容会随着你的调节而从小到大的增加,这时倘若你回过来朝ch251数值减小的方向调节,你就会看到DM0201的数值保持在你先前调节到过的“最大值”上,不会随ch251内容的减小而减小。在这基础上倘若你又去调节CPM1A上的“电位器0”即调节ch250中的内容,而且也是从小到大的调节,你却发现DM0200(这时不单只是DM0200)的内容不随你的调节而增大!这就极有可能引起你的误解:这个“最大值寄存器”在条件不对时不能记录“数据的最大值”!
事实上,当“数据的高4位”已经调到小于先前所记录过的“最大值”时,“数据的低4位”再怎么增加也并不代表“完整的数据”比先前的“数据最大值”有所增加。

  我所讲的这些,谨供你参考。完全没有要“授教于人”的意思。我们上网是为了学习和交流嘛,交流总免不了要说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阿布狼在 2006-8-9 20:40:00 发表的内容:
  在采样周期里先做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不就可以了吗,难道有很复杂的要求吗?
--------------------------------------------------------------------------------------------
  对于“记录最大值”,我很赞同“阿布狼”的概括:“先做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我看不单只是我一人赞同这一“基本思路”,在这里“Legoo”、“iton”等人也是采用这一“基本思路”。例如:“Legoo”在2006-7-28 13:13:00 发表的内容中有:“LD TR0 AND>S 200 D1000 MOV 200 D1000”;“iton” 在 2006-7-24 17:20:00 发表的内容中有:“LD>  200  DM00000---MOV  200  DM00000”。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先做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
  我前面连续贴出的5个图所表达的“基本思路”也是“先做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由于我长时间没有操作过OMRON的PLC、长时间没有做与OMRON相关的“操练”,因而没记住它的“元件定义范围”。造成最先2个图出错,对于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出现前2个图的错误,我深表惭愧!(这个问题我自己早在7月20日和7月21日的帖子中检讨过了)。但是,我在7月21日专门针对这一问题去向朋友借来一块CPM1A,并通过实践之后连续给出的3个图就全部都是“正确”的了。(这个“正确”是指它们全都在CPM1A上顺利地经“模拟实验”通过了!)
  “小龙女”在 2006-7-22 10:07:00 回帖说:“我试过了,并不能够保持最大值,你的25505,和00001是什么意思啊。 条件不对的话,也不能实现啊”
  我想这是不是个“误会”?于是我把我7月21日的3个梯形图都拿给我的几个同行工友,让他们按图索骥地分别去实际操作。他们分别实践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在CPM1A上,我所给出的“最大值寄存器”能够正确记录ch250+ch251中的“最大值”!
  这里要注意:ch250的内容只代表“数据的低4位”而ch251的内容只代表“数据的高4位”,要把ch250、ch251这两个字的内容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数据”!

网友C:
  对于这么简单的问题,细心的网友只通过比较也能看得出来:“Legoo”的“最大值寄存器”在CP1H上是正确的,那么,“Wanggq”的“最大值寄存器”(指我在7月21日连续贴出的3个梯形图程序)在CPM1A上也是正确的!
  前者在CP1H上的“AND>S 200 D1000 MOV 200 D1000”与后者在CPM1A上的“CMPL 250 DM0200 AND 25505  XFER  #0002  250  DM0200”所起的作用都是“先做(数据)大小比较,然后传送大的(数据)”(我这里不是把CP1H和CPM1A等同起来,而是说,两者各自的“最大值寄存器”在各自的前提条件下都是正确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前者是在相对为“高端产品”上做的“最大值寄存器”,而后者是在“低端产品”上做的“最大值寄存器”;前者用的器材齐全,而后者用的是“因陋就简的替代品”;前者的程序速度高,而后者的程序速度低;前者“比较”、“传送”的是16bit的数据,而后者“比较”、“传送”的是32bit的数据。
  (在CPM1A上,当执行“比较”的结果是“大于”时,25505=ON)后者的程序要比前者多用一条“AND 25505”命令,是因为“低端产品”的CPM1A不支持“LD>”或“LD>S”或“AND>”或“AND>S”等等先进的命令。但是,没有先进的命令也不等于就不能做出“最大值寄存器”来!
  程序的响应速度低,可能会漏掉弹簧应力在某些高速反应时的“最大值”,但是,“小龙女”并没有提出响应速率的“指标”来,事实上也并不是在所有的前提条件下,弹簧应力都是非常高速地变化着。弹簧应力是跟随弹簧所受外力而变化的,如果弹簧连接的机械系统的“惯性”或“阻尼”很大,则弹簧就不可能非常高速地反复被“压缩”或“拉伸”。我举个大家都常见的例子:沙发床垫内也装有弹簧,人睡在上面翻个身,这时弹簧会有多高速的振动?所以,不能一提到“弹簧”就认为它是非常高速地改变着“状态”的物体!

网友C:
在这网上讨论和交流,往往别人的一个“思路”或“创意”就会给你很有用的“帮助”,而具体的细节则得由你自己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把握。不要指望着别人把什么细微末节的东西都给你弄全了。不要自己在实践中一遇到点小的“挫折”就指责别人“老拿一些错误的东西来误导”你,或者指责别人“用一知半解的东西来教授于人”。相互交流嘛,谨供你参考。当然,你愿不愿意“参考”还得随你自己的便,别人也不会勉强你一定得“参考”。

网友C:
反省我在7月21日贴出的几个实验程序,我也认识到自己在选用“被测数据的替代品”时选择不当,使“实验者”在实验操作时的“调节”不太方便:对一个“完整的数据”要分别调整数据的“高4位”和“低4位”。这就使得“实验者”稍有“粗心大意”就容易产生“误解”。
  现在我另新选择“可逆计数器”这种“字元件”来作为“被测数据的替代品”只需用两个按钮来调节数据,其中一个作“加”键,另一个作“减”键。这样,即使仍做“双字的数据”也不会产生“误解”了。

网友C:
我先提供一个“单字”的“最大值寄存器”(以CPM1A为实验器材)谨供网友参考:

步    指令    操作数1    操作数2      注释
0     LD     25401            0.02秒时钟脉冲
1     AND    00001              “加”键
2     LD     25401            0.02秒时钟脉冲
3     AND    00002              “减”键
4     LD     00003             “清零”键
5     CNTR   CNT001    #9999      可逆计数器
6     LD     25313             “常ON”标志
7     CMP    CNT001    DM0200       比较
8     AND    25505             “大于”标志
9     MOV    CNT001    DM0200      传送“大数”
10     LD     00003            “清零”键
11     MOV    #0000    DM0200       清零
12     END

网友C:
   有了上面一个程序为基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双字”的“最大值寄存器”(以CPM1A为实验器材)谨供网友参考:

步 指令     操作数1   操作数2   操作数3     注释
0  LD      25401                  0.02秒时钟脉冲
1  AND     00001                   “加”键
2  LD      25401                  0.02秒时钟脉冲
3  AND     00002                   “减”键
4  LD      00003                   “清零”键
5  CNTR    CNT001   #9999           可逆计数器(低位)
6  LD           CNT001                                    作“进位”联系
7  AND     00001                    “加”键
8  LD           CNT001                                    作“退位”联系
9  AND     00002                    “减”键
10  LD      00003                   “清零”键
11  CNTR    CNT002   #9999           可逆计数器(高位)
12  LD      25313                  “常ON”标志
13  CMPL    CNT001   DM0200            双字比较
14  AND     25505                  “大于”标志
15  XFER    #0002    CNT001   DM0200  多字传送(此例为双字)
16  LD      00003                   “清零”键
17  BSET    #0000    DM0200   DM0201    块设定(作清零)
18   END

网友E(2006-08-20):
你还是没有抓住重点,重点在于响应速率及模拟量输入抗干扰滤波;你自认在实验环境下可以成功,在现场一定行不通(况且你在实验环境下捕捉的一定不是最大值);

若是只靠歪理勃论及断章取义而想在网络上炒作自己,于现实上无法提高自己身价,难躲再次下岗命运!

靠想当然,在现场只有制造工安事故!害的是你的亲人及事故受害者!

网友T:
长见识,学习了不少!!

网友C:
现假设有这样一台连接有“32bit的A/D转换器”的“弹簧秤”,用它逐个地称量很多个“测试样品”,并要求它记录下全部称量过程中“被测样品重量”的“最大值”。对于这个假设的例子,完全可以运用我那个“双字的最大值寄存器”的原理来记录这个“最大值”。并不因此会发生“iton”所危言耸听的“工安事故”!

网友C:
 “鸡蛋”易损(破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弹簧秤”来称量“鸡蛋”的重量呢?完全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在称量的过程中注意做到“轻拿轻放”,弹簧也不会有“急剧”的“振动”而使“鸡蛋”破损!更不可能酿成什么“工安事故”!

网友C:
下面引用由iton在 2006-8-20 16:23:00 发表的内容:
  你还是没有抓住重点,重点在于响应速率及模拟量输入抗干扰滤波;…
--------------------------------------------------------------------------------------------

 到底是谁没有抓住重点呢?大家来看这里有个前提条件,从“小龙女”在2006-7-20 14:49:00发表的内容:“我现在用欧姆龙PLC……,模拟量采样后,如何求得最大值,用哪种语句……”来看,“小龙女”要求的是,用哪种语句或者说程序如何写能够记录已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中的“最大值”!在回答“小龙女”的这个问题时当然可以给她一个“基本思路”:“先做数据的‘大小’的比较,然后传送数据中的‘大数’给最大值寄存器”。这种回答法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合理的呢?
 在这里我们是以“小龙女”已经采样得到的“数据”为前提标准来讨论“用什么方法来记录其中的‘最大值’”。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出“先做‘数据’的‘大小’的比较,然后传送‘数据’中的‘大数’”这样的“基本思路”,这才是抓住了“小龙女”的问题的“重点”!如果你要撇开这一“重点”去追究“采样得到的数据”是不是漏掉了“弹簧应力”在实际过程中所出现过的“某一瞬时值”,这岂不是跑了“题”?岂不成了“喧宾夺主”!

网友C:
  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国大庆的石油大汇战时期,石油工人们有一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工人虽然条件差,不好找得到相对为“高端产品”的CP1H,也不便找得来“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我们也要想方设法的练习一下“最大值寄存器”。练习的重点就是“怎样记录已经采样得到的数据中的‘最大值’”而不是“如何对模拟量进行采样”。

网友C:
  “iton”的一些“胡话”,让人理解起来实在费力!比如:“iton” 在2006-8-20 16:23:00 发表的“你自认在实验环境下可以成功,在现场一定行不通(况且你在实验环境下捕捉的一定不是最大值)”, 这到底是在表达哪一种意思呢?是表达:“你自认在实验环境下可以成功,在现场就一定能成功?”还是表达:“你虽然在实验环境下可以成功,但在现场一定行不通!”?
  “iton”之所以把他本人的意思表达不清,是因为“iton”的思维逻辑有问题!我们姑且把 “iton” 在上面的一句话理解成后一种意思(因为在他那句话的末尾有括号注明:“况且你在实验环境下捕捉的一定不是最大值”),这就更加显露出“iton”思维逻辑上的混乱:
  第一,实验程序的核心内容是“比较数据的 ‘大小’ 和传送数据中的‘大数’给‘最大值寄存器’”即:记录“最大值”的方法。并没有关于“怎样做数据的‘采样捕捉’”这样的内容。而实验程序中的ch250、ch251或者CNT001、CNT002等字元件中的内容只是“采样数据”的“替代品”,我仅仅是用它们来代替“小龙女”用PLC自带的AD输入模块采集到的“数据内容”而已,并不是替代“采集过程”。
  第二,“模拟量的数字化采样”是以有限频度的间隔地去量化由无限多个“瞬时值”无间隙地接连而成的“模拟量”。用“有限”去对应“无限”,当然就无可避免地要“漏掉”“模拟量”上的许许多多的“瞬时值”! 但是,只要这些间隔相对“模拟量”的变化速率来说不是很稀疏,我们就可以认为“采样”基本上反映出“模拟量”的“面目”而不去追究由“间隔”造成的“丢失”。因为这些“丢失”与相邻的“采样点”在幅值上是很相近的。
  “模拟量”上的每一个“瞬时值”与“数字化采样”的“采样瞬间”的相对关系是“随机”的,而不是固定的。既然是“随机”的关系,这里就存在有一个“概率”的问题。我认为:经过输入滤波后的“模拟量”上的任何一个“瞬时值”被“采样瞬间捕捉到”的“概率”是相等的!因为我们知道“模拟量”上的“最大值”也毫不例外的是其上的一个“瞬时值”而已,“iton”凭什么依据可以说“捕捉到的一定不是最大值”呢,难道“iton”认为“最大值”在与其它各个“瞬时值”相比,它被“采样瞬间”所捕获的“概率”为“零”?

  从逻辑上讲,“捕捉到的一定不是最大值”这句话根本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捕捉到的不一定是最大值”。但是,即使“最大值”与“采样点”没有重合,但在“最大值”相邻的“采样点”上的“瞬时值”也与之相差无几!
  同理可以说明“iton”的那句“在现场一定行不通”也是非常荒谬的!要想正确,就只能改成有前提条件地说“如果采样频度较低,则在某些以高标准要求的场合就行不通”!

网友U:
楼主的CPU够档次,可以用MAX指令直接找出最大值,最简单。

网友C:
几乎各类电器产品都有从低端到高端一系列的款式。高端产品有高端的适用范围、低端产品有低端的适用范围。这里打个比方:低端一点的带摄像头的手机其摄像头的“像素”只有几十万,高端一点的带摄像头的手机其摄像头的“像素”达几佰万。倘若拿专业级的数码相机来说,其“像素”甚至多达“千万”!到底要达到多少“像素”才算合格呢?这就要看我们的实际应用的要求了!我们不可以因低端的手机的“像素”少而指责该款手机的设计者“对图像的细节要求一窍不通!”也不可以不分实际应用要求的精度而说“该款手机的照相功能完全不可用”。

  对于“模拟量”的“最大值”的采集,如果实际应用对精度要求严格时,我们可以用较高bit数的“数据长度”(譬如32bit)去采样量化模拟量,如果在实际应用对精度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我们可用较低bit数的“数据长度”(譬如16bit)去量化它。
  如果“模拟量”的变化速率快,我们可以用较高的频度去采样量化模拟量,如果在“模拟量”的变化速率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较低的频度去量化它。比如我在前面假设的用“装有A/D转换器的弹簧秤”逐个去称量所有的“被测样品的重量”的例子就是一个低速的过程,每一个“被测样品的重量”都会在秤上持续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以低到只有几十赫兹的频度去“采样”也不会漏掉“被测样品重量”的最大值!

  总之,一切“判断”都得要有“前提”,没有“前提”的“判断”就等于“胡说”!

网友V(2006-09-27):
开二个地址,起先为0,如新来的大,就留下。

网友W(2007-02-22):
支持PP311说法。这应该是个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X:
呵呵呵~
既然用了CP1H CPU,為何不用FUNCTION BLOCK?這範例給你參考,您試試。
DifferentialUp := P_0_02s AND NOT Status;
Status := P_0_02s;
IF DifferentialUp AND Input_Word >= Cmp_1 THEN
Result := Input_Word;
END_IF;
它是用Structured Text Instruction編輯模式給出!語句接近Pascal,程式中不對低於目前比對值處理;它應該是您規劃時該給出的Reset信號來歸零。
Structured Text Instruction 沒有中斷問題。

网友W:
利昌大哥说的不明白,能传上梯形图吗?

网友X:
這是OMRON 的Structured Text Instruction FUNCTION BLOCK!哪來的階梯圖。^^ 。
您若具有基礎程式語言基礎,可以看出他是將兩個時間產生的兩數值,比較後;將較大值賦予Result 這變數。只提出概念而已,程式中,不對低於目前比對值進行處理,理解的朋友,請自己發揮!
若考慮較多的階梯圖!必須進行中斷處理,請將Structured Text Instruction FUNCTION BLOCK崁入TASK(內地譯:任務),呼叫中斷TASK,或是以條件觸發,或中斷。
這種問題沒甚麼好吵;或不開心。這只是非常一般的問題;提問者需有點基礎;回覆者只要給出重點就好。

网友Y:
操作手册的我有,什么样的都有,不要轻信任何人,自学成才,有要的加我QQ287716422

网友Z:
用AD003,可以设成最大值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