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怎样利用FX2N-ROM-E1通过485ADP模块实行F700系列变频器的简易通讯控制

楼主(2006-07-20):
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不仅可以对三菱FX2N系列PLC进行扩容,更重要的是可通过485接口实现三菱变频器1:N的简易通讯,前段时间,一工友利用FX2N-ROM-E1通过485ADP实行F700系列变频器的简易通讯控制时,出现通信不上。变频器、PLC均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设置,通讯格式也设置正确,使用PLC扩展指令时,PLC出错。请教各位大虾是变频器参数错误,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2007-05-22):
好象只可以通信A500 E500

网友B:
F700系列变频器,肯定可以。FX2N系列有版本要求::::使用PLC扩展指令时,PLC出错没碰到,现用: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