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啸叫

楼主(2006-07-20):
我用AT89C2051通过驱动器控制一台步进电机(4A),步进电机每转一圈,遇到接近开关,即开始减速、停止。电机在加速时偶尔会失步、啸叫,不知是何原因。采用AT89C2051的定时器改变脉冲的频率,控制步进电机按梯形图加减速。这样的设计是否正确,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估计还是加速有些快了,提速不要着急

网友B:
"步进电机每转一圈,遇到接近开关,即开始减速、停止。"
那第二圈呢  ? 还是就转一圈

楼主:
谢谢周老师!加速到10khz时用了49.04ms,请问这样的时间是不是太短?加速时采用查表的方法给定时器付值,每一步都减少定时时间,实现匀加速上升.这样是否合适?三凌PLC的PLSR是采用阶梯上升的方式.

楼主:
第二圈是转一圈.

网友C:
用单片机控制电机问题就是多,前两天刚帮客户解决了一个单片机干扰问题,我支持周公的说法,不过补充一点,有外部或单片机电路本身存在干扰的可能

网友D:
步进电机在带上负载后的起跳频率以下时,无论频率怎么波动都没有关系,但起跳频率以上就要注意每两次脉冲频率改变的差值了,太大,容易堵转。

网友A:
加速到10khz时用了49.04ms,这样的时间是比较短。每一步都减少定时时间其实不必要,台阶状就可以,应该到一定速度稳定后再提速。我用单片机做多个步进电机控制无一失步,不是时间要求特别急就把上升率放平缓。

网友D:
请教周工:
    脉冲是直接由单片机输出通过驱动隔离后送驱动器还是借助了其他器件,用什么方法实现速度曲线的呢?

楼主:
请教周公:
每个台阶的频率差多少、每个台阶要走几步才合适?

网友A:
驱动器的输入一般有光电隔离,单片机输出通过驱动能够带发光二极管就可以。按设定频率输出就可以实现曲线。
每个台阶的频率差从同步频率到最高频率分十几个台阶就可以了;每个台阶要走到稳定再提高比较合适。

楼主:
脉冲由单片机输出通过74LS07驱动,经TLP521隔离,再送到驱动器,多了一个TLP521,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加速太快了。把步进电机机速降下来就好了。

楼主:
今天把加速段分为10段,最高为8KHZ,加速时间为150ms,情况仍不好转.刚开始运行了3个小时很正常,然后一直有事,好象跟干扰有关?

网友F:
脉冲由单片机输出通过74LS07驱动,经TLP521隔离,再送到驱动器,多了一个TLP521,有没有问题?
不应该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

网友D:
我是单片机直接驱动ULN2803,2803再驱动步进驱动器,我想,驱动器内部有光隔,没有必要再加隔离。
ULN2803坏了一路,可奇怪的是给高电平后没有低电平输出。按道理说,这种达林顿阵列坏都是对低击穿那!
还有,您们用单片机做是用定时中断来做的吧?所实现的能可靠加减速不丢步的最大速度是多少K?请给个参考,谢谢各位!

楼主:
同一车间距离该机器20米有电焊机在作业,是否会造成干扰?用开关电源供电是否有益?

网友A:
51系列定时中断来做,96可以用 HSO 输出。注意脉冲最窄要大于手册给定最小宽度的几倍,否则可能也会丢脉冲。

网友D:
谢谢周工!
重复问题:用单片机作脉冲发生,所实现的、能可靠加减速、不丢步的最大速度是多少K?请给个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A:
'不丢步的最大速度是多少K?'——这个参数和驱动器性能、负载轻重、脉冲形状、加速曲线有关,我试过某电机最高大约是35K。

网友D:
用单片机做脉冲发生器,对于低频直接由单片机,我只做到5K,采用对25微秒中断计数的方法控制频率。高频借助了其他电路,最大225K。

网友B(2006-09-01):
'不丢步的最大速度是多少K?'
也和 驱动的细分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