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选型

楼主(2006-07-20):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有一个碎石设备,启动惯量940KG/m2,200KW/380V电机驱动。电控柜为软启动方式,断路器型号施耐德 NSD400K,软启动型号:施耐德ATS 48C25Q。通过该软启动手册查得,该软启动器在电机为三角形接法时普通形式时适用于220kw电机,而用于重载时为160kw。启动时总是启动不起来,电流很大(1000多A),断路器断开。我想请问是不是软启动选型下了呢?

网友A(2009-04-16):
你仔细看看选型表,上面所说的起动器三角连接不是启动器在电机为三角接法时的连接,而是启动器内的可控硅分别与已经处于三角接法的电机的绕阻线圈串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ATS48C25Q达到标准220KW的负载!而且碎石是重载设备,只能带到160KW的负载,所以即使是你采用了启动器三角连接,也需要用下一档的软起ATS48C32Q.如果你对软起三角接法理解错误,采用的是软起电机直启,那么你的重载情况下要用到ATS48C48Q才行。

以上理解仅供参考,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B:
听你的描述,还是软起小了。你的设备是重载启动,最好用启动型变频器。因为它降压的同时还可以增加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