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7-20):
各位大虾,
在机床照明()一般用DC 24V还是AC 24V?
还有DC 24V的灯泡可不可以用在AC 24V电源上?
我知道AC跟DC电流的区别,但不知能不能混用?
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我见的机床用的36V交流,用的行灯变压器。如果你要选用24V的,用交流直流无所谓。中学时学过,交流电的有效值是:同样的直流电流过电阻时发的热量一样。但愿你不会设计一个白炽灯外的其它灯吧

网友B:
一般是36V的

网友C:
现在机床一般用交流24V照明电源.一般灯泡也是交流24V的.

网友D:
如果在国内使用,AC36V最好,问题较少;国外一般用AC24V的。

网友E:
现在机床一般用交流36V照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