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时产生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07-20):
客户反映:单片机(客户自己开发)+驱动器+步进电机,在通电以后,电机发出很大的蜂鸣声并伴有轻微震动,客户要求立即到现场进行技术支持。
到现场后,首先检查电机与驱动器以及单片机之间的连线,发现电机的B+与B-相互调换,但此情况在理论以及实践中是不会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的;确认接线无误后,接通电源,出现了客户所反映情况,用手拧电机的轴,轴已有了一定转矩;检查驱动器P2的2、3之间所接的电阻为390Ω,输出电流应为0.8A,符合电机所需相电流的要求;再断电启动时,用手捏住电机轴,发现在通电瞬间电机有一高速转动过程,但时间很短,便立即停止,出现所述现象,遂将单片机与驱动器的脉冲连线断开,电机正常;根据平时实验及现场经验,初步判定为通电后驱动器就接收到一高频率脉冲,使电机马上高速转动,其转矩便快速下降,最终使电机不能运行,才出现了所述故障现象。但此时单片机并没有发出脉冲,那么这一脉冲从何而来呢?
根据以前做单片机的经验,将12M晶振与地短接,使晶振停止工作,电机的蜂鸣声及震动马上消失,处于正常状态。趋势慢慢明朗,仔细检查其单片机的电路图,发现89S52单片机等芯片的地与其他地线隔离,给驱动器的24V供电也由控制电路板引出;将两地短接,电机便处于正常状态。检查开关电源的纹波系数稍大,对其电源进行滤波,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不会是其主要原因。
最后建议,将单片机等芯片的地与其他(包括驱动器)地均采用共地方式,避免单片机与其他设备相互干扰。

网友A:
隔离才能消除干扰! 建议驱动器和单片机分别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

网友B:
    不应该把单片机的地和驱动器的地相连. 这是大忌!
    驱动器接受的脉冲信号和电源本身就是光电隔离的.

    我中心是专业从事数控系统方面的开发工作和维修工作!

网友C:
开电源后,待机器正常,再手动复位,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怎么能这么做呢?把控制器的地与驱动器的地联起来确实是大忌!
楼主前面对问题的判断是很好的,但后面给出的建议就不正确了。其实故障的根本原因应该还在控制器本身,主要应是控制器的电磁兼容设计不合理(比如:输出信号受到时钟等信号的干扰等等),或者是原理上的一些bug(比如:上电瞬间各器件的状态没有仔细推敲)。楼主还要明察啊!

网友E(2006-11-10):
估计和单片机口连的是NPN器件